请问我的245和373接法对不对?

楼主:
这是我正在做的监测换热器设计因为第一次用proteus这个软件,不是很熟练
对于单片机的了解也比较有限,所以做的比较慢,错误也很多
不过修修改改就成了这样,不知道接线还有没有错误了,如果有错麻烦论坛的各位帮我指出来,大家一起交流
刚开始接触单片机这个领域,不懂的地方还有很多,希望能在这个论坛里能学习到更多知识。

网友A(2017-04-23):
你这电路干嘛用的啊 我也小白 感觉就是采集3路AD然后驱动一个LCD 另外有个时钟芯片 是么 那用一片STC12C5A60AD LQFP44封装的就够了啊 哪用这么多片子 不习惯贴片用PDIP40封装也可以 直插的 P1是8路10位AD P0给LCD D0~D7 P2是DS1302和那3个开关 2个输入 还有P3 P4闲着呢 怎么都够用吧 看你这74HC和74LS的作用就是分开总线 用一个P0口同时和AD还有LCD交换数据 有必要这么搞么 如果是为了减小PCB面积 那用一个片子肯定比用这么多小 如果是为了节省端口 为什么不能换个管脚多的MCU 集成度越高不是体积越小 功耗越低 成本越低么

端口越多外围元件也越多 比如DS1302 你画的有问题 IO SCLK RST如果不对VCC加上拉电阻 你做出来是没法正常工作的 理论上每个片子VCC至少要有个滤波电容吧 这么七算8算下来 得多多少东西啊 哪个调不好都是雷

网友A:
补充

独立按键习惯上用按键接VCC 端口下拉电阻 比较好 因为多数人写程序时是写 if(key==1) 把开关端口状态置高认为是按键被按下 逻辑上也容易理解 你这么接用是没问题的 但按下被拉低 key==0才是触发 思想上容易拧巴了  程序写长了 会用到很多标记 习惯上也是标记置1表示工作 如果只有这个地方是0表示工作 多容易绕自己啊

硬件上也不冲突 51单片机上电端口默认是高 准双向 这时驱动能力很差 用下拉电阻端口会被强制拉低 也不会误触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电路干嘛用的啊 我也小白 感觉就是采集3路AD然后驱动一个LCD 另外有个时钟芯片 是么 那用一片STC12C5A6 ...

之前有一位老师指导我说AD和LCD都要接P0口,所以我才加了74HC245和74LS373..
因为听从了他的教导,再改变接法可能也不太好,最后完成了还是要交给他看的
所以接法不变,请问我的接线有什么错误吗
DS1302需要加上拉电阻,每个VCC都要加滤波电容,还有其他需要改进的地方吗
PS:谢谢您的指导,雪中送炭一般

网友C:
我也在弄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