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哥驱动电机的方法,本人新手
#

楼主(2017-04-23):
各位大哥,我是新人,在做毕业设计,按一下键,然后电机正转,再按另一个键,电机停止,再按第三个键,电机反转。麻烦各位大哥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最基本的电机驱动程序:我用430做的

#include "msp430x14x.h"

谢谢,请问按键的怎么写呢·····新手编程很差

网友B:
最基本的电机驱动程序:我用430做的

#include "msp430x14x.h"

#define ENA1_SET    P1OUT |= BIT4
#define ENA1_CLR    P1OUT &= ~BIT4

#define DIR1_SET    P1OUT |= BIT5
#define DIR1_CLR    P1OUT &= ~BIT5

#define ENA2_SET    P1OUT |= BIT6
#define ENA2_CLR    P1OUT &= ~BIT6

#define DIR2_SET    P1OUT |= BIT7
#define DIR2_CLR    P1OUT &= ~BIT7

#define OPTO_1      P2OUT |= BIT0;
#define OPTO_2      P2OUT |= BIT1;

void x_right()
{
  ENA2_CLR;
  ENA1_SET;
  DIR1_SET;
  OPTO_1;
}

void x_left()
{
  ENA2_CLR;
  ENA1_SET;
  DIR1_CLR;
  OPTO_1;
}

void x_stop()
{
  ENA1_CLR;
  ENA2_CLR;
}

然后再写个按键的程序调用就行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电机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L9110 H桥两路直流电机驱动板   软件很简单 学一天就会写了

请问学什么软件呢

网友C:
电机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L9110 H桥两路直流电机驱动板   软件很简单 学一天就会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