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年历终极版单片机代码

楼主(2017-04-23):
12864液晶显示:

万年历终极版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x,y;      //清屏时定义的起始地址

uchar flag1,flag2;     //标志位  温湿度传感器时使用

uchar wei;            //位定义
uchar zijie;    // 字节定义
uchar wdzs,wdxs,sdzs,sdxs,jiaoyan;
uchar WZ,WX,SZ,SX,JY;

sbit  rs=P0^0;          //液晶3个端口的定义
sbit  rw=P0^1;
sbit   e=P0^2;
sbit  SJ=P0^3;  //温湿度传感器接口

sbit  sck=P0^4;         //时钟芯片DS1302
sbit  io=P0^5;
sbit  rst=P0^6;

sbit key1=P2^2;
sbit key2=P2^1;
sbit key3=P2^0;

uchar time_data[7]={13,1,11,11,00,00,00};//年,周,月,日,时,分,秒
uchar write_add[7]={0x8c,0x8a,0x88,0x86,0x84,0x82,0x80};
uchar read_add[7]={0x8d,0x8b,0x89,0x87,0x85,0x83,0x81};
uchar disp[13]="";
uchar time_data1[7]=""; //用来存放从1302中读出的时间
uchar time_data2[7]="";

uchar table1[]="温度";
uchar table2[]="湿度";
uchar table3[4]="";
uchar table4[4]="";
uchar table5[]="温湿度万年历"; //可显示任意汉字数字及字符
uchar code image[]=
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E7,0x10,0xE7,0xF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42,0x10,0x42,0x9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42,0x18,0x42,0x1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42,0x28,0x42,0x1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//显示一幅图片(可以是任意一张图片)
void delay_50us(uchar z);
void delay_50ms(uchar z);
void delay_1s(uchar z);
void write_12864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_12864dat(uchar dat);
void ini();
void clear();
void picture( uchar*p);
void display1();  //显示汉字
void display2(); //显示温湿度
void Delay (uint z) ;
void delay_1ms(void);
void Delay_nms(uchar n);
void delay_10us()  ;
void jieshou (void) ;
void read (void) ;
void write_1302_byte(uchar dat);
void write_1302(uchar add,uchar dat);
uchar read_1302(uchar add);
void set_rct();
void read_rct(void)        ;
void time_pros(void);
void display3();//显示日期
void display4();//显示时间
void tiaoshi();//时间调整

void main()
{
ini();   //液晶初始化
set_rct();  //对时
clear();   //清屏
picture(image);  // 显示图片
delay_1s(10);
clear();  //清屏

while(1)
{
display1();//显示第一行汉字
display2();//显示温湿度(第二行)
read(); //读取温湿度
delay_1s(2);
tiaoshi ();
read_rct();//读取时间
time_pros(); //时间处理函数
display3();  //用来显示日期 (第三行)
display4(); //用来显示时间(第四行)
}
}
void delay_50us(uchar z)        //延时50微妙
{
  uint j;
  for(;z>0;z--)
  for (j=19;j>0;j--);
}
void delay_50ms(uchar z)        //延时50毫秒
{  uint j;
   for(;z>0;z--)
     for (j=6000;j>0;j--);
}
void delay_1s(uchar z)           //延时1秒
{
            uint i,j,k;
           for (i=z;i>0;i--)
     for(j=600;j>0;j--)
     for(k=10;k>0;k--);
}
void Delay (uint z)
  {
    uchar x,y;
    for(x=z;x>0;x--);
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  }
/****************lcd12864程序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2864com(uchar com)//写指令
  {  rw=0;
     rs=0;
     delay_50us(1);
     P1=com;//数据接口
     e=1;
     delay_50us(10);
     e=0;
     delay_50us(2);
   }
void write_12864dat(uchar dat)//写数据
  {  rw=0;
     rs=1;
     delay_50us(1);
     P1=dat;//数据接口
     e=1;
     delay_50us(10);
     e=0;
     delay_50us(2);
}
void ini()//初始化
{ delay_50ms(2);
  write_12864com(0x30);//
  delay_50us(4);
  write_12864com(0x30);
  delay_50us(4);
  write_12864com(0x0c);//显示游标 ,反写 ,光标
  delay_50us(4);
  write_12864com(0x01); //清除显示
  delay_50us(240);
//write_12864com(0x06); //模式设置
//delay_50us(10);
}
void clear(void)
{  uchar i,j,k;
   x=0x80;
   y=0x80;
   write_12864com(0x34); //打开扩展指令集
   for (i=0;i<2;i++)
   {
     for (j=0;j<32;j++)
       {  write_12864com(y+j);
          write_12864com(x);
          for (k=0;k<16;k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write_12864dat(0x00);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x=0x88;
    }
    write_12864com(0x36);//打开绘图显示
    write_12864com(0x30);
}
void picture( uchar*p)
{
uchar i,j,k;
x=0x80;
y=0x80;
write_12864com(0x34);
for (i=0;i<2;i++)
  {
  for (j=0;j<32;j++)
   {
     write_12864com(y+j);
     write_12864com(x);
     for (k=0;k<16;k++)
    {
      write_12864dat(*p++);
        }
      }
  x=0x88;
  }
  write_12864com(0x36);
  write_12864com(0x30);
}
void display1()    //显示汉字  温湿度万年历
{  uchar i,a;
   a=0;
   write_12864com(0x80);//地址
 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 write_12864dat(0x01);
   write_12864dat(0x01);
 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 for (i=4;i<16;i++)
     {
        write_12864dat(table5[a]);
        a++;
        delay_50us(1);
      }
}
void display2()//显示汉字 用数组  温湿度
{
  uchar i,a,b,c,d;
  a=0;
  b=0;
  c=0;
  d=0;
  write_12864com(0x90);//地址
  for (i=0;i<4;i++)
    {
      write_12864dat(table1[a]);
      a++;
      delay_50us(1);
    }
  for (i=4;i<8;i++)
    {
      write_12864dat(table3[b]);
      b++;
      delay_50us(1);
   }
   for (i=8;i<12;i++)
   {
      write_12864dat(table2[c]);
      c++;
      delay_50us(1);
    }
  for (i=12;i<16;i++)
    {
      write_12864dat(table4[d]);
      d++;
      delay_50us(1);
     }
}
void display3()         //显示日期
{
  uchar a;
  if (disp[10]==0x31) a=0;
  if (disp[10]==0x32) a=1;
  if (disp[10]==0x33) a=2;
  if (disp[10]==0x34) a=3;
  if (disp[10]==0x35) a=4;
  if (disp[10]==0x36) a=5;
  if (disp[10]==0x37) a=6;
  write_12864com(0x88);
  write_12864dat(0x32);        //2
  write_12864dat(0x30);         //0
  write_12864dat(disp[12]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11]);
  write_12864dat(0xa3);
  write_12864dat(0xad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9]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8]);
  write_12864dat(0xa3);
  write_12864dat(0xad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7]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6]);
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write_12864dat(0xa2);
  write_12864dat(0xe5+a);
}
void display4()        //显示时间
{
  write_12864com(0x98);
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5]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4]);
  write_12864dat(0xa1);
  write_12864dat(0xc3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3]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2]);
  write_12864dat(0xa1);
  write_12864dat(0xc3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1]);
  write_12864dat(disp[0]);
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write_12864dat(0x20);
  write_12864dat(0x20);
}
/****************DHT11程序****************/

     void delay_10us(void) //10微秒
  {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}
  void delay_1ms(void) //1毫秒
{
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7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}
}
   void Delay_nms(uchar n)//n毫秒
{
        uchar x;
    for(x=n;x>0;x--)
        delay_1ms();
}
void jieshou (void) //数据0 1确认
  {
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flag;
    zijie=0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{
     flag=2;
     while((!SJ)&&flag++); //1bit是否结束
     delay_10us();
     delay_10us();
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zijie<<=1;
//         delay_10us();
/*    if(SJ)
      {
        wei=1; // 超过28us依然为高电平 表示为1
        flag=2;
        while((SJ)&&flag++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  wei=0;
        zijie<<=1;
        zijie|=wei;
    }  */
     if(SJ)
      {
        wei=1; // 超过28us依然为高电平 表示为1

                zijie|=wei;
      }
          flag=2;
        while((SJ)&&flag++);
    }
//        return zijie;
}
void read (void)
{
uchar flag;
   SJ=0; //数据
//主机拉低高于18ms
        Delay_nms(10);
        Delay_nms(10);
        Delay_nms(10);
   SJ=1;
   delay_10us();
   delay_10us();
   delay_10us();
//  delay_10us();
//  SJ=1;      //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
   if(!SJ)
  {
    flag=1;
    while((!SJ)&&flag++);//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号是否结束
    flag=1;
    while((SJ)&&flag++); //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 如发据接收状态
    jieshou(); //数据接收状态
    sdzs=zijie; //湿度整数8位
    jieshou();
    sdxs=zijie;//湿度小数8位
    jieshou();
        wdzs=zijie; //温度整数8位
    jieshou();
    wdxs=zijie;   //温度小数8位
    jieshou();
    jiaoyan=zijie;    //校验位
//SJ=1;
//JY=(sdzs+sdxs+wdzs+wdxs);
//if(JY==jiaoyan)  //数据校验 正确执行
  if((sdzs+sdxs+wdzs+wdxs)==jiaoyan)//数据校验 正确执行
  {
    SZ=sdzs;
    SX=sdxs;
    WZ=wdzs;
    WX=wdxs;
  JY=jiaoyan;
  }
  else
  {
          SZ=0;
        SX=0;
        WZ=0;
        WX=0;
  }
}
table3[0]=0x3a;
table3[1]=(char)(0x30+WZ/10);
table3[2]=(char)(0x30+WZ%10);
table3[3]=0x63;

table4[0]=0x3a;
table4[1]=(char)(0x30+SZ/10);
table4[2]=(char)(0x30+SZ%10);
table4[3]=0x25;
}
/***************DS1302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write_1302_byte(uchar dat)  //写字节
   {
   uchar i;
   for (i=0;i<8;i++)
   {
  sck=0;
  io=dat&0x01;
  dat>>=1;
  sck=1;
  }
}
void write_1302(uchar add,uchar dat)
{  rst=0;
  _nop_();
  sck=0;
  _nop_();
  rst=1;
  _nop_();
  write_1302_byte(add);
  write_1302_byte(dat);
  rst=0;
  _nop_();
  io=1;
  sck=1;
}
uchar read_1302(uchar add)
  {  uchar i,value;
     rst=0;
    _nop_();
    sck=0;
    _nop_();
    rst=1;
    _nop_();
    write_1302_byte(add);
    for (i=0;i<8;i++)
      {
        value>>=1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if(io)
        value=value|0x80;
        sck=1;
      }
    rst=0;
    _nop_();
    sck=0;
    _nop_();
    sck=1;
    io=1;
    return value;
}
void set_rct(void)//设置时间
  {  uchar i;
     for(i=0;i<7;i++)   //10进制转换16进制
      {
        time_data1[i]=time_data[i]%10+time_data[i]/10*16;
      }
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//去除写保护
 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write_1302(write_add[i],time_data1[i]);
         }
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//添加写保护
  }
void read_rct(void)  //对时间
  {  uchar i;
   for(i=0;i<7;i++)
   {
   time_data2[i]=read_1302(read_add[i]); //此时数组里面是从里面读出来的时间(16进制的)
    }
  }
void time_pros(void) //处理函数
{
  disp[0]=(char)(time_data2[6]%16+0x30);  //6表示秒
  disp[1]=(char)(time_data2[6]/16+0x30);
  disp[2]=(char)(time_data2[5]%16+0x30); //5表示分
  disp[3]=(char)(time_data2[5]/16+0x30);
  disp[4]=(char)(time_data2[4]%16+0x30);  //4表示时
  disp[5]=(char)(time_data2[4]/16+0x30);
  disp[6]=(char)(time_data2[3]%16+0x30); //3表示日
  disp[7]=(char)(time_data2[3]/16+0x30);
  disp[8]=(char)(time_data2[2]%16+0x30); //2表示月
  disp[9]=(char)(time_data2[2]/16+0x30);
  disp[10]=(char)(time_data2[1]%16+0x30); //1表示周
  disp[11]=(char)(time_data2[0]%16+0x30);  //0表示年
  disp[12]=(char)(time_data2[0]/16+0x30);
}
void tiaoshi () //时间调整
{
if (key1==0)
  {
    Delay(10);
    if(key1==0);
     {
       flag1++;
       if (flag1==1|flag1==2|flag1==3|flag1==4|flag1==5|flag1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00);//允许写
          write_1302(0x80,0x80); //时钟停止
         }
   if(flag1==7)
     {
       flag1=0;
       write_1302(0x80,0x00); //启动时钟
       write_1302(0x8e,0x80);// 进制写(添加写保护)
     }
   }
   while(!key1);
//Delay(10);
//while(!key1);
}
  if (key2==0)
   {
     Delay(10);
     if (key2==0)
       {
         switch(flag1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{
time_data[0]=time_data[0]+1;
if(time_data[0]==100)
time_data[0]=0;
    }   break;
case 2:
{
time_data[2]=time_data[2]+1;
if(time_data[2]==13)
time_data[2]=1;
}   break;
case 3:
{
time_data[3]=time_data[3]+1;
if(time_data[3]==32)
time_data[3]=1;
}   break;
case 4:
{
time_data[1]=time_data[1]+1;
if(time_data[1]==8)
time_data[1]=1;
}   break;
case 5:
{
time_data[4]=time_data[4]+1;
if(time_data[4]==24)
time_data[4]=00;
}   break;
case 6:
{
time_data[5]=time_data[5]+1;
if(time_data[5]==60)
time_data[5]=00;
}  break;
   }
}
while(!key2);
set_rct();
}
if (key3==0)
  {
    Delay(10);
    if (key3==0)
      {
        switch(flag1)
         {
case 1:
{
time_data[0]=time_data[0]-1;
if(time_data[0]==-1)
time_data[0]=99;
}   break;
case 2:
{
time_data[2]=time_data[2]-1;
if(time_data[2]==0)
time_data[2]=12;
}   break;
case 3:
{
time_data[3]=time_data[3]-1;
if(time_data[3]==0)
time_data[3]=31;
}   break;
case 4:
{
time_data[1]=time_data[1]-1;
if(time_data[1]==0)
time_data[1]=7;
}   break;
case 5:
{
time_data[4]=time_data[4]-1;
            if(time_data[4]==-1)
time_data[4]=23;
}   break;
case 6:
{
time_data[5]=time_data[5]-1;
if(time_data[5]==-1)
time_data[5]=59;
}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!key3);
        set_rct();
  }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