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敏电阻加继电器模块

楼主(2017-04-23):
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会选择光敏电阻加继电器模块来控制,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率,那么问题来了,这样的模块该怎样接呢?又怎样通过单片机控制呢?求解!!!

网友A:
光敏电阻采集到信号要先进行比较器处理,得到相应的幅度,然后送单片机识别,单片机根据程序作出判断后输出,控制继电器驱动器,来控制后面的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敏电阻采集到信号要先进行比较器处理,得到相应的幅度,然后送单片机识别,单片机根据程序作出判断后输出 ...

可不知道怎么个接法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