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制作可编程定时插座

楼主:
学习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,除了做几个时钟当个摆设好像也没什么作品了。家里有些电器充电时间不能太长,如现在的手机有闪充功能的一般100分钟就能充满电。这样在晚上睡觉时让手机满血复活好像就有了困难(以前用的手机晚上总要充一晚上)。随想做个定时插座吧,就在做单片机数码管时钟的基础上改进。由于初始功能还不太完善,特意外接了串口下载接口!  本以为有现成装单片机的电路板能省点焊接功夫,没想到要改线路造成很多飞线,所以看起来很乱。还不如用洞洞板好!
运行过程:上电显示12:00---通过调时,调分按键设定时间---启动---开始倒计时,继电器吸合通电(运行中按键失效)---时间到继电器断开,数码管闪烁

单片机源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        可编程定时插座       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          初次完成程序日期:2017、3、28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

程序:上电-K1,K2按键进行时分调整-K3启动(启动后按键将无效)
-继电器闭合通电-开始倒计时-        倒计时结束继电器断开-完成周期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sbit s1=P3^2;
sbit s2=P3^3;
sbit s3=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定义位使用端口 1,2,3,4段
sbit s4=P3^5;
sbit jd=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继电器端口

sbit k1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调时
sbit k2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调分
sbit k3=P1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启动
sbit GGD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按键公共端

uchar code mum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       //  段码0~9
uchar code display1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} ;
uchar code display2[]={0xfe,0xbf,0xf7,0xbf,0xfe,0xbf,0xf7,0xbf} ;
uchar code display3[]={0xcf,0xf9,0xcf,0xf9,0xcf,0xf9} ;
uchar code display4[]={0xfe,0xdf,0xef,0xf7,0xfb,0xfd} ;

char sec=59,min=0,hour=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定义全局变量 有符号字符型
uint cnt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函数名:delay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函数功能:延时函数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输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(uchar 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延时函数
{
  uchar i,j;
  for(;x>0;x--)
  for(i=20;i>0;i--)
  for(j=2;j>0;j--);
}

void delay1(uint x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;x>0;x--)
        for(i=20;i>0;i--)
        for(j=200;j>0;j--);

}

void shuma()
{
        uchar a,b,n,m,j,k;
        s1=1;
        s2=1;
        s3=1;
        s4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for(a=0;a<6;a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6;n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display1[n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1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for(m=0;m<8;m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display2[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10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6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display3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3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for(b=0;b<6;b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6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display4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1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
  88.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89. ***************  函数名:timeyx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90. ***************  函数功能:时钟运行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91. ***************  输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9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:
  93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timeyx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时钟运行
{

      GGD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按键公共端置高电平,运行中按键无效
      sec--;
      if(sec<0)
      {
          sec=59;
              min--;
              if(min<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mi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

              }

      }

}

  110.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111. ***************  函数名:stop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112. ***************  函数功能:继电器断开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113. ***************  输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11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:
  115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stop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时间到继电器断开
{
        if(hour==0&&min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判断时分为0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定时器停止

                jd=1;
                shuma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继电器断开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函数名:display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函数功能:数码管显示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输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isplay(uchar zm,uchar z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显示函数
{

  P0=mum[zm%10];
  s1=0;
  delay(10);
  s1=1 ;

  P0=mum[zm/10];
  s2=0;
  delay(10);
  s2=1;

  P0=mum[zh%10];
  if(cnt>20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小数点闪烁
  P0&=0x7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增加小数点显示
  s3=0;
  delay(10);
  s3=1;

  P0=mum[zh/10];
  s4=0;
  delay(10);
  s4=1 ;

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函数名:timeset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函数功能:时间设置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  输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timese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时间设置
{

   if(k1==0)
   {
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hour--;
               if(hour<0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12;
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while(k1==0)
               display(min,hour);
           }
   }

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--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min,hour);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 display(min,hour);

}

  207.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08. ***************  函数名:main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09. ***************  函数功能:主函数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10. ***************  输入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21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出:
  212.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main()
{

  uchar end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时间预设单次循环
  TMOD=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模式2 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
  TH0=0x06;
  TL0=0x06;
  EA=1;
  ET0=1;

  GG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按键公共端
  jd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继电器关闭
  TR0=0;

  P3=0xff;
  while(1)
  {

          timeset();
          stop();

      while(en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电未按K3启动前一直在循环 达到预设目的
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timeset();
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3==0);
              }

      }
  }
}
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电子论坛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下载:

网友A(2017-05-02):
有原理图没。。

网友B:
建议楼主附个原理图

网友C:
正想做一个,谢谢楼主!

网友D(2017-07-12):
程序很美丽,发现个小问题,只要时倒进时到00,在按分立马15:59

网友E:
学习了,有图就好了。

网友F(2017-12-13):
求原理图。。。

网友G(2025-06-22):
可以像某一个宝卖的那样设置任意时间开任意时间关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