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arduino的得到的两个传感器的值进行运算

楼主(2017-04-23):
我有GY-25 传感器和一个测压力的传感器,我想进行地理坐标系上力到载体坐标系上的转换

网友A:
这是我以前做过的模拟5v电压表的代码,感觉差不多
void setup()
{
  Serial.begin(9600); // 打开串口,设置波特率为9600 bps
}
void loop()
{
      int V;
      V=analogRead(0);//传感器接到模拟口0

      Serial.println(V/215.9,DEC);//从串口发送字符串并换行
      delay(100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