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写的DHT11 程序

楼主(2017-04-23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dht_num=0;
uchar dht_d1=0,dht_d2=0,dht_t1=0,dht_t2=0,dht_j=0;
uchar code table[]="室内温度";
uchar code table1[]="室内湿度";
uchar code table2[]="℃";
uchar code table3[]="祝老师天天好心情";
uchar num[]="0123456789";

uchar i,t1,t2,d1,d2;
sbit lcdrs=P2^6;        //液晶数据命令选择
sbit lcdrw=P2^5;        //读写
sbit lcden=P2^7;        //使能
sbit lcdpsb=P1^2;         //串行并行选择
sbit lcdrst=P1^4;         //复位
sbit dht_dat=P2^2;
sbit beep=P2^3;
sbit wela=P2^6;
void delay(uint z)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z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delay10us()   //误差 -0.234375us
{
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for(a=3;a>0;a--);
}
void init()
{
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dht_dat=1;
}
void write_cmd(uchar cmd)
{
        lcdrs=0;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write_dat(uchar dat)
{
        lcdrs=1;
        lcdrw=0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lcden=0;
}
void lcd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初始化
{

        lcdpsb=1;          //并口方式
        write_cmd(0x30);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rite_cmd(0x0c);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rite_cmd(0x06);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rite_cmd(0x01);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ela=0;
}

uchar read_date()
{
        uchar i,dat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ht_num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dht_dat==0)&&(dht_num++)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);delay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);delay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at=dat<<1;
                if(dht_da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ht_num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=dat|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dht_dat==1)&&(dht_num++)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
void get_temp()
{
        dht_dat=0;
        delay(25);
        dht_dat=1;
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dht_dat=1;
        if(dht_dat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ht_num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dht_dat==0)&&(dht_num++));
                dht_num=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dht_dat==1)&&(dht_num++));
                dht_d1=read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dht_d2=read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dht_t1=read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dht_t2=read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dht_j=read_date();
        }
        dht_dat=1;
        delay(100);

        d1=dht_d1/10;
        d2=dht_d1%10;
        t1=dht_t1/10;
        t2=dht_t1%10;
}
void di()
{
        beep=0;
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beep=1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get_temp(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table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num[t1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num[t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table2[i]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9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table1[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num[d1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num[d2]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'%'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cmd(0x8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(table3[i]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7-12-04):
能解释下uchar read_date()和void get_temp()吗

网友A:
能解释下uchar read_date()和void get_temp()这俩个子函数里面的东西吗

网友B(2018-01-11):
wela是哪个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