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能给一下指导,关于自动灌溉控制系统

楼主(2017-04-23):
哪位大神能给一下指导,关于自动灌溉控制系统

网友A:
找块开发板写个定时程序, 产生逻辑电平去控制一个电磁阀, 当然逻辑电平不能直接去驱动电磁阀, 最好通过MOS管。

网友B:
首先是传感器 插在土壤里比较好办 隔空的麻烦一些

土壤中可以用两个金属电极间隔合适距离 这个你要自己试 我做刹车油湿度检测的时候就是自己试了好几次找的间距 然后用AD采集电压变化 土壤越干导电率越低 电压也越低 根据这个 让单片机控制就可以了 具体的控制要看你的需求 单片机上可以有8路AD 其它控制管脚若干 这样你可以多分部几个探头做平均值 测量会更准 也可以分布到不同区域 控制多个喷头 一块地是葱 一块地是蒜 哈哈

还可以用模拟PWM 实现将开关喷水阀改变成有一定流量控制能力的喷水阀 控制水量大小

总之 实现不困难 主要看你能想多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