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S3200颜色识别-51单片机源码 LCD1602液晶显示

楼主(2017-04-23):
此款源码,是用于51单片机颜色识别所用,所用模块还有TCS3200和LCD1602,适合毕业设计(仅限本科)和课余自乐!

单片机源程序: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添加STC89C52所需头文件
#include <string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
#define uint  unsigned  int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
uchar str[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数组
uchar *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指针
uint d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数据类型
uint disp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计数
uint lc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计数
uint dis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频率值计数
sbit RS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/命令选择端,高电平-数据寄存器,低-指令寄存器
sbit RW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/写选择端,高-读操作,低-写操作
sbit E=P2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端
sbit s0 = 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声明引脚
sbit s1 = P2^1;
sbit s3 = P1^7;
sbit s2 = P1^6;
sbit oe = P1^2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迟函数,延时1m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uint i)
{  uint j;
   while(i--)
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5;j++);
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化STC89C5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Timer(void){         //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,包括装入初值,设置定时时间为1ms

        TMOD=0x0;
        TH0=0xe0;
        TL0=0x18;
}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{        //定时器函数
        TH0=0xe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入初值
        TL0=0x1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入初值(定时器中断每1ms中断一次)
        lck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累加变量,累加1000次即为1S
        if(lck==1000){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到了1S
                disp=dispcount; //将外部中断0内的累加数据(接收TCS3200的脉冲次数)赋值给disp,便于传递参数
                lc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累加变量清零,用于下1S的累加计数
                dispcount=0;        //对外部中断0的累加数据进行清零,便于下一次对脉冲的计数
       }
}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{//外部中断0的处理函数
        disp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,TCS3200的OUT端口接到了STC89C52的INT0端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一次中断,计数加1,当到达1S时,将此数据放在定时器函数中计数
}
/*******RGB三种颜色通道选择模块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d()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红色通道选通函数
        oe = 0;        //使能TCS3200
        s2 = 0;        //选通红色滤波器
        s3 = 0;
        s0 = 0;        //设置输出为2%比率
        s1 = 1;
        delay1ms(1100);//延迟1S
        date=disp/100;//依据方法2,求出比例系数
        date=(255.0/153)*date;//153是在纯白情况下测得的红色通道频率值
}
void green() //绿色通道选通函数
{
        s0 = 0;
        s1 = 1;        //设置输出2%的比率
        oe = 0;
        s2 = 1;
        s3 = 1;
        delay1ms(1100);
        date=disp/100;
        date=(255.0/145)*date;//145是在纯白情况下测得的绿色通道频率值
}
void blu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蓝色通道
{
        //P1=0x81;
        s0 = 0;
        s1 = 1;
        s3 = 1;
        s2 = 0;
        oe = 0;
        delay1ms(1100);
        date=disp/100;
        date=(255.0/183)*date;        //183是在纯白情况下测得的蓝色通道频率值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整型数转化成字符串,以便LCD输出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* int2str(uint d)
{        if(d>=255)
        { d=255;
str[0]='0'+d/100;
str[1]='0'+d%100/10;
      str[2]='0'+d%10;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 str[0]='0'+d/100;
          str[1]='0'+d%100/10;
      str[2]='0'+d%10; }
        return str;
}
/*****LCD显示模块*********/

void LCD_w_com(unsigned co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命令函数,com为        要写的指令
{  RW=0; RS=0; E=1;
   P0=com; delay1ms(10);
   E=0; RW=1;
}
void LCD_w_dat(u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数据 函数,        写要显示的数据
{  RW=0; RS=1; E=1;
   P0=dat; delay1ms(10);
   E=0; RW=1;
}
void init_LCD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lcd
{  LCD_w_com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cd为两行显示8位数据线有效
   LCD_w_com(0x0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字符  关闭光标
   LCD_w_com(0x06);                    // 输入方式设置 光标向右移动一位 ac-1
}
void clear_LCD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{
   LCD_w_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指令
   LCD_w_com(0x0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归位 即光标置于左上位置
}
void display_LCD_string(uchar *p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符串输出函数
{  while(*p)
   {  LCD_w_dat(*p); p++; delay1ms(10); }
}
void gotoxy(unsigned x,unsigned y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位  ,x为行,y为列
{  if(x==1)  LCD_w_com(0x80+y);
   else      LCD_w_com(0xC0+y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  I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T0下降沿中断
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INT0中断
   initTime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入初值
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T0
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总控制
   init_LC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
   clear_LCD();   //清屏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gotoxy(1,00); display_LCD_string("R:"); red();        //调用红色通道并显示色彩值
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论坛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下载:

网友A(2018-10-29):
你好,请问out接哪个口?

网友B:
TCS3200跟openmv相比哪个比较好用啊??

网友C(2018-12-17):
为什么下载后程序打不开?

网友D(2019-05-04):
楼主还在吗,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你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下载后程序打不开?

可以打开啊 keil4

网友F(2021-09-27):
为什么我测出来的G值和B值都是0?

网友G(2021-12-19):
引用 网友B:
TCS3200跟openmv相比哪个比较好用啊??

OPENmv好用

网友H(2023-03-24):
实测,有数据,但数据不准,不建议使用

网友I:
有没有大佬推荐下类似的  CMYK色  判读传感器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