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的PSB、CS1、CS2引脚怎么接?

楼主(2017-04-23):
好久没搞51单片机了,在proteus中怎么去控制12864的PSB、CS1、CS2,显示中没有啊?是不是不带字库和袋子库的区别啊!

网友A(2020-05-07):
这个是因为选择器件不同,PROTEUS里的AMPIRE12864是KS0108的控制器,只能并口所以就没有PSB而且也是没有字库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