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*64Led电子显示屏仿真

楼主(2017-04-23):
我用ATs89C52单片机制作16*64的LED电子显示屏的仿真,用74HC154做行驱动,74HC595做列驱动,显示16*16的汉字没问题,显示16*64的就显示不出来,求大神指导一下仿真和编程。

网友A:
可以参考下列网址,使用的电路器件都差不多一样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41577-1.html

网友A:
正常情况下电路和程序都对应才会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情况下电路和程序都对应才会显示

我是不会编程,从网上弄下来的只有16*16的LED点阵显示代码,怎么改成16*64的

网友B:
后面几个字应该是在另外的区域,用zimo软件试试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下列网址,使用的电路器件都差不多一样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41577-1.html

非常感谢,改改就差不多了

网友C(2018-07-13):
大神我想要16*16的仿真可以分享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