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,第4个LED点不亮

楼主(2017-04-23):
仿真和开发板 都是第4个LED点不亮,,前面3个和预计一样。。第4个不知道怎么回事。。删除 前面3个LED的代码,第4个LED就可以正常工作。

#include <reg52.h>
        sbit k1=P3^4;
        sbit k2=P3^5;
        sbit k3=P3^6;
        sbit k4=P3^7;
           sbit led0=P1^0;
        sbit led1=P1^1;
        sbit led2=P1^2;
        sbit led3=P1^3;

void delay(void);

int main()

{
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if (k1==0)      // k1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ed0=~led0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 (k2==0)          //k2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ed1=~led1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 (k3==0)           //k3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ed2=~led2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4==0)           //k4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ed3=~led3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4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
}

void delay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i = 18;
        j = 235;
    while (--j);
    while (--i);
}

网友A:
你while循环范围打错了,没有吧第四个按键的程序给包含进去,程序执行不到第四个按键那,你怎么可能点亮灯。

网友A:
你while循环范围打错了,没有吧第四个按键的代码给包含进去

网友B:
if (k3==0)           //k3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ed2=~led2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}
最后一个 “}”多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