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掉while(1)循环后就只能按住键盘才能使LED发光 走过路过的大哥帮忙看看

楼主(2017-04-23):
为什么去掉while(1)循环后就只能按住键盘才能使LED发光,松手后就熄灭了。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key=P3^1;     //独立键盘
sbit led=P2^0;      //led
void delay(uint z)  //延时函数
{
while(z--);

}
void main()
{
if(key==0)   //消抖
{
delay(1000);    //延时
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led=~led;   //点亮led
         }
  }
while(!key);   //松手消抖
}

/*void main()
{
  while(1)
{
   k1();
}
} */

网友A:
拷贝回去试试这样行不行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key=P3^1;     //独立键盘
sbit led=P2^0;      //led

void delay(uint z)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while(z--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);   //松手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   //点亮led(如果你是灌电流 这里就应该是0才能亮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B:
我来看看 新手

网友C:
你那个程序就像遥控器的按钮,检测到放开才就会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那个程序就像遥控器的按钮,检测到放开才就会中断

但是为什么把这个K1()这个函数放到while(1)中就算松手也会保持发光,讲道理while(1)中如果没有进行第二次按键,也不会触发K1()这个子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拷贝回去试试这样行不行

#include

我的意思是在去掉while(1)这个循环时松手后led会熄灭,但是把K1()这个子函数放到while(1)中就算松手也不会熄灭。实在想不明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但是为什么把这个K1()这个函数放到while(1)中就算松手也会保持发光,讲道理while(1)中如果没有进行 ...

那你没写全啊 K1这个函数跟哪呢 根本没看见啊

网友D:
可能是延时消抖的问题,在延时消抖中,检测不到按键状态

网友E:
1楼正解,关键是 while(!key);   //松手消抖

网友F:
主程序没有while(1)是不完整的,那样程序就只会执行一次,必须要一个while(1)

网友G:
主程序只执行了一遍,LED不会反转,把MAIN()中的代码写到while(1){    }中

网友H:
主程序没有while(1),那样程序就只会走一次,打多程序都要while(1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