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忙,单片机keil程序编译出错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7-04-23):
P2^5和P2^6管脚声明重复了

网友B:
Source Group 1 缺少 LCD.h ds13302.h 文件 需要添加

网友C:
新手  求帮忙 谢谢大家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ource Group 1 缺少 LCD.h ds13302.h 文件 需要添加

怎么添加

网友B:
还是先熟悉一下如何操作吧,英文不好可以选择中文版的,那样上手会快些

网友D:
第一:没看到LCD.h,也可建立LCD.inc;第二:没看到uint定义,可用#define uint unsigned char 。

网友E:
1、lcd.h ds13302.h没有在头文件路径下。
2、uint 没有定义类型

网友F:
头文件没有,需要添加,还有就是定义类型不对,需要修改

网友G:

在模块main.c(2)中 ,你调用了#include"lcd.h"头文件,但实际你没有作这个头文件。这里可以直接调用#include"lcd.c"模块。
在模块main.c(3)中 ,你调用了#include"ds1302.h"头文件,但实际你没有作这个头文件,甚至连这个模块都没有,模拟路灯.c这个模块也不知是不是ds1302.c,模块,如果是也可以直接调用。
在MSIN.C(21)、MSIN.C(22)、MSIN.C(24)告诉你在"c"、"i"附近有错误,三行中你用了宏定义整式uint,但你并没有定义uint,定义方法: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网友H:
工程找不到你的LCD.h ds13302.h文件,应该是你这两个文件有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