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C12LE5A60S2单片机5v供电的问题,新手求助

楼主(2017-04-23):
第一个问题,请问STC12LE5A60S2和STC12C5A60S2有什么区别。我搜STC12LE5A60S2时总是出现STC12C5A60S2;
第二个问题,如果将STC12LE5A60S2(或者STC12C5A60S2)插在89c52的开发板上,usb5v供电,能用不?还有就是假如能用,STC12LE5A60S2的IO口输出高电平是3.3V么?

楼主:
大概懂了,le是3.3v,c是5V系列。。。

网友A:
1.增强型8051 CPU,1T,单时钟/机器周期,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8051;
2.工作电压:STC12C5A60S2系列工作电压:5.5V-3.3V(5V单片机)STC12LE5A60S2系列工作电压:3.6V-2.2V(3V单片机);
3.工作频率范围:0 - 35MHz,相当于普通8051的 0~420MHz;

网友A:
由上可见STC12LE5A60S2如果用5v供电会烧毁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由上可见STC12LE5A60S2如果用5v供电会烧毁.

哦哦,谢谢

网友B:
楼上正解

网友C:
STC12LE5A60S2最高3.3V 5V的话会烧毁

网友D(2022-02-07):
是的 LE是 2.2-3.6V  , 而C是3.5-5.5V 供电电压,

工作电流 不算IO, 大约 5mA,  睡眠模式 可以低于20uA。
IO 最大20mA,  最大120mA 总和IO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