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交通灯设计资料下载 已做出实物 含原理图PCB 注释详细的源码

楼主(2017-04-23):
下面的交通灯设计的配套资料,希望能帮住的有需要的同学:

电路图我们提供2种格式,一个是DDB格式,一个是PDF格式,2个格式的内容一样,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打开。
DDB格式的打开需要安装PROTEL99SE软件
PDF格式的需要安装一个PDF阅读软件
以上2个软件百度里面都可以找到,请亲们自行百度;

本proteus仿真文件是proteus7.4版本创建的,请用7.4版本或更高版本打开,较低版本可能出现无法打开的现象。

元件清单:

元件名称数量
PCB板
1
USB转DC005线
1
DC005座
1
50V 100UF电解电容
1
电解电容10uF
1
瓷片电容22P
2
晶振12M
1
电阻4.7K
3
电阻510欧
13
三极管8550
2
2位0.56寸共阳数码管
1
LED(红发红)
4
LED(黄发黄)
4
LED(绿发绿)
4
按键6*6*5
4
DIP40 芯片底座
1
AT89S52(烧写好程序)
1

单片机源程序:
/***************51单片机交通灯设计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      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night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深夜标志位
uchar time_c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时间控制标志位  取0
uchar 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方向通行标志位
uchar B_N_D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北南通灯行标志位
uchar X_D_D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西东通灯行标志位
uchar i,j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i
uchar t=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动态扫描延时时间基数
uchar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基数初始化为0
//uchar num_nigh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深夜模式时间基数为0
uchar time=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初始化定为30秒
int bei,nan,xi,dong;            //定义  北  南  西  东
uchar code Data[]={0x18,0x7B,0x89,0x49,0x6A,0x4C,0x0C,0x79,0x08,0x48,0xEF};
//定义数组  数码管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-
/***************定义  红黄绿灯**************/
sbit    B_R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红灯
sbit    B_Y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黄灯
sbit    B_G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      绿灯
sbit    N_R=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红灯
sbit    N_Y=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黄灯
sbit        N_G=P2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绿灯
sbit    X_R=P2^5;//西面        红灯
sbit    X_Y=P2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面        黄灯
sbit    X_G=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面        绿灯

sbit    D_R=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面  红灯
sbit    D_Y=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面        黄灯
sbit    D_G=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面  绿灯

sbit    s1=P3^4;//时间减
sbit    s2=P3^3;//时间加
sbit    s3=P3^1;//白天和夜间模式控制切换口
sbit    s4=P3^2;//进入时间可以设置状态的切换口
/***************定义  数码管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SMG_XS        P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数据显示
#define        SMG_KZ        P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控制显示
sbit   smg1=P2^4;//定义数码管1控制口
sbit   smg2=P2^3;//定义数码管2控制口
void delay(uint time);// 定义延时程序
void disp_init();//显示初始化
void disp(bei,nan,xi,dong);

void Time0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为方式1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//12M晶振 定时时间50ms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}

void night_mod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深夜模式
{
        B_R=1;
        B_Y=~B_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 黄灯取反
        B_G=1;
        N_R=1;
        N_Y=~N_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 黄灯取反
        N_G=1;

        X_R=1;
        X_Y=~X_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 黄灯取反
        X_G=1;
        D_R=1;
        D_Y=~D_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 黄灯取反
        D_G=1;
}

void B_N_G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南通(绿灯)  西东(红灯)
{
        B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  绿灯亮
        N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  绿灯亮
        B_R=1;
        B_Y=1;
        N_R=1;
        N_Y=1;

        X_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  红灯亮
        D_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  红灯亮
        X_Y=1;
        X_G=1;
        D_Y=1;
        D_G=1;
}

void X_D_G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东通(绿灯)  北南(红灯)
{
        B_G=1;
        N_G=1;
        B_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  红灯亮
        B_Y=1;
        N_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  红灯亮
        N_Y=1;

        X_R=1;
        D_R=1;
        X_Y=1;
        X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  绿灯亮
        D_Y=1;
        D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  绿灯亮
}

void B_N_tong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南 通行
{
        if(B_N_D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北南通灯行标志位为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_N_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南通(绿灯)  西东(红灯)
                B_N_D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南通灯行标志位置0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num=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1s时间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um清0
                bei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时间 减1
                nan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时间 减1
                xi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时间 减1
                dong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时间 减1
                if(bei<=6&&bei>=0||nan<=6&&nan>=0)                //当北和南时间在0到6秒之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i<=6&&bei>3||nan<=6&&nan>3)        //进一步判断北和南时间是否在3到6秒之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G=~B_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  绿灯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_G=~N_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  绿灯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i<=3&&nan<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一步判断北和南时间是否在3秒以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  绿灯不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_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  绿灯不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  黄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_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  黄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(即北和南时间不在0到6秒之间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  绿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  绿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  黄灯不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_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  黄灯不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X_D_tong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东  通行
{
        if(X_D_D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西东通灯行标志位为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_D_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东通(绿灯)  北南(红灯)
                X_D_D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东通灯行标志位置0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num=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1s时间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um清0
                bei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时间 减1
                nan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时间 减1
                xi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时间 减1
                dong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时间 减1
                if(xi<=6&&xi>=0||dong<=6&&xi>=0)                //当西和东时间在0到6秒之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i<=6&&xi>3||dong<=6&&dong>3)        //进一步判断西和东时间是否在3到6秒之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G=~X_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  绿灯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G=~D_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  绿灯取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i<=3&&dong<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一步判断西和东时间是否在3秒以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  绿灯不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  绿灯不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  黄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  黄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(即西和东时间不在0到6秒之间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  绿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  绿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  黄灯不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Y=1;//东  黄灯不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载装初值,设置50ms中断一次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num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基数加1
}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入口
{
        bei=nan=xi=dong=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time值赋给北 南 西 东
        dis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初始化
        Time0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//无限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P3.0按下(调整时间允许键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4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确定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cl=~time_cl;//时间控制标志位取反(开/关时间控制标志位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cl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时间控制标志位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//12M晶振 定时时间5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um初始化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4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松开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P3.7按下(开/关 深夜模式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s3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ght_flag=~night_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深夜标志位取反(开/关深夜模式),1表示开,0表示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ght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深夜模式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基数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//12M晶振 定时时间5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G_KZ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night_flag=0表示深夜模式关(红绿灯正常运行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基数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//12M晶振 定时时间5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N_D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北南通灯行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D_D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西东通灯行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i<=3&&nan<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北和南时间是否在3秒以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_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i<=3&&dong<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西和东时间是否在3秒以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_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3==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night_flag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深夜标志位为0,表示关闭深夜模式,红绿灯正常运行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cl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time_cl=0(不允许调整时间),即红绿灯正常运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lag=0表示北南通行允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N_ton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南 通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i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南通行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~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东 通行允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N_D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南通灯行标志位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lag=1表示西东通行允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D_ton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东 通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i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东通行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~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南 通行允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D_D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东通灯行标志位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bei,nan,xi,don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间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i==0&&nan==0&&xi==0&&dong==0)        //如果 北 南 西 东时间到(为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M晶振 定时时间5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3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显示闪烁3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or语句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bei,nan,xi,dong);  //显示函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G_KZ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一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i=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值赋给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an=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值赋给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=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值赋给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ng=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值赋给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time_cl==1(允许时间调整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M晶振 定时时间5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基数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i=nan=xi=dong=tim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值赋给 北 南 西 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(bei,nan,xi,dong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间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P3.1按键按下(操作时间加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确定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2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松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i==100&&nan==100&&xi==100&&dong==100)        //如果北 南 西 东 时间到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等于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P3.6按键按下(操作时间减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确定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1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松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ei==0&&nan==0&&xi==0&&dong==0)        //如果北 南 西 东 时间到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9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等于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深夜标志位为1,表示开启深夜模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1s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ms时间基数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ght_mod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深夜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//  disp(69,69,69,69);
        }

}

void disp(bei,nan,xi,dong)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(北 南 西 东)时间函数
{
        SMG_XS=Data[bei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北的十位
        smg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北十位显示
        delay(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一下,使数码管显示更清楚
    smg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(消隐)
        SMG_XS=Data[bei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北的个位
        smg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北个位显示
    delay(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一下,使数码管显示更清楚
        smg2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(消隐)
        SMG_XS=Data[nan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南的十位
//SMG_KZ=0xf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南十位显示
    smg1=0;
          delay(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一下,使数码管显示更清楚
        smg1=1;
    //SMG_KZ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(消隐)
        SMG_XS=Data[nan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南的个位
        //SMG_KZ=0xf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南个位显示
    smg2=0;
    delay(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一下,使数码管显示更清楚
        //SMG_KZ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(消隐)
    smg2=1;
        SMG_XS=Data[xi/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西的十位
  //        SMG_KZ=0xd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西十位显示
        smg1=0;
    delay(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一下,使数码管显示更清楚
        smg1=1;
    //SMG_KZ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(消隐)
        SMG_XS=Data[xi%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西的个位
        smg2=0;
    //SMG_KZ=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西个位显示
        delay(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一下,使数码管显示更清楚
        smg2=1;
    //SMG_KZ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(消隐)

        SMG_XS=Data[dong/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东的十位
        smg1=0;
    //SMG_KZ=0x7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东十位显示
        delay(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一下,使数码管显示更清楚
        smg1=1;
    //SMG_KZ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(消隐)
        SMG_XS=Data[dong%10]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东的个位
        smg2=0;//
    //SMG_KZ=0xb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东个位显示
        delay(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延时一下,使数码管显示更清楚
        smg2=1;
    //SMG_KZ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数码管显示(消隐)
}
void disp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初始化
{
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XS=Data[10];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"--"
        smg1=0;
        smg2=0;//允许数码管显示
        B_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红灯
        B_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黄灯
        B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      绿灯
        N_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红灯
        N_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黄灯
            N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绿灯
        X_R=0;//西面        红灯
        X_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面        黄灯
        X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面        绿灯
        D_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面  红灯
        D_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面        黄灯
        D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面  绿灯
                delay(3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B_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红灯
        B_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黄灯
        B_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北面        绿灯
        N_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红灯
        N_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黄灯
            N_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南面        绿灯
        X_R=1;//西面        红灯
        X_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面        黄灯
        X_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西面        绿灯
        D_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面  红灯
        D_Y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面        黄灯

下载:

网友A:
非常好,最近打算做这个设计了又了很好的参考谢谢,楼

网友B(2017-12-10):
太棒啦,刚刚好在做交通灯的课程设计

网友C:
很好很好,感谢提供,正好用得上

网友D(2018-01-22):
谢谢分享,很棒,我想问可不可以用两个1位的数码管代替这个两位数码管,如果可以,该怎么做?

网友E(2018-03-12):
想要一个avr的

网友F:
正好要做,很有用

网友G:
学习了,非常感谢

网友H(2018-04-20):
请问一下,pcb和仿真图可以共享一下吗

网友H:
下载之后,有很多元器件的封装我没有,哪位大佬画出来了,可以共享一下吗,感激不尽。1206462010@qq.com,再次表示感谢

网友I:
你好同学,朋友可以交个朋友吗,同是在做这个课题的。

网友J:
感谢分享,非常棒

网友K(2018-05-20):
有哪些功能呢

网友L:
非常好,比我们上课说的还要详细

网友M:
对新人很有帮助,感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N:
感谢分享,非常棒......

网友O:
谢谢分享! 51黑有你更精彩!!!

网友P(2018-06-30):
谢谢大佬  课程设计正好用得到

网友Q:
资料很全

网友R:
感谢分享 ,非常详细!!!

网友S:
d大神你真6

网友T:
正我要的资料,谢谢

网友U(2018-12-07):
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正需要这个

网友V:
有没有四位数码管

网友W(2019-11-09):
楼主做的真的是很详细了,可以试着学习一下觉得

网友X(2024-11-21):
这个真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