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忙 程序有错误不会改

楼主(2017-04-23):
#include<reg51.h>

#include"lcd.h"

void Lcd1602_Delay1ms(uint c);   //误差 0us
{
    uchar a,b;
        for (; c>0; c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 (b=199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1;a>0;a--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#ifndef         LCD1602_4PINS         //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
/*

  */
void LcdWriteCom(uchar com)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{
        LCD1602_E = 0;     //使能
        LCD1602_RS = 0;           //选择发送命令
        LCD1602_RW = 0;           //选择写入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com;     //放入命令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1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数据稳定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5);          //保持时间
        LCD1602_E = 0;
}
#else
void LcdWriteCom(uchar com)          //写入命令
{
        LCD1602_E = 0;      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LCD1602_RS = 0;         //选择写入命令
        LCD1602_RW = 0;         //选择写入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com;        //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,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5)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
//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1);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com << 4; //发送低四位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5)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}
#endif

#ifndef         LCD1602_4PINS
void LcdWriteData(u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{
        LCD1602_E = 0;     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LCD1602_RS = 1;        //选择输入数据
        LCD1602_RW = 0;        //选择写入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dat; //写入数据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5);   //保持时间
        LCD1602_E = 0;
}
#else
void LcdWriteData(u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
{
        LCD1602_E = 0;          //使能清零
        LCD1602_RS = 1;          //选择写入数据
        LCD1602_RW = 0;          //选择写入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dat;        //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,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5)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
        LCD1602_DATAPINS = dat << 4; //写入低四位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1);

        LCD1602_E = 1;          //写入时序
        Lcd1602_Delay1ms(5)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}
#endif

#ifndef                LCD1602_4PINS
void Lcd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程序
{
         LcdWriteCom(0x38);  //开显示
        LcdWriteCom(0x0c);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LcdWriteCom(0x06);  //写一个指针加1
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  //设置数据指针起点
}
#else
void Lcd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程序
{
        LcdWriteCom(0x32);         //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
        LcdWriteCom(0x28);         //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
        LcdWriteCom(0x0c);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LcdWriteCom(0x06);  //写一个指针加1
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  //清屏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  //设置数据指针起点
}
#endif

#include"ds1302.h"

uchar code READ_RTC_ADDR[3] = {0x81, 0x83, 0x85};
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[3] = {0x80, 0x82, 0x84};

uchar TIME[3][3] = {{0, 0, 0x12},{0},{0}};

void Ds1302Write(uchar addr, 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n;
        RST = 0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SCLK = 0;//先将SCLK置低电平。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 = 1; //然后将RST(CE)置高电平。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for (n=0; n<8; n++)//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IO = addr & 0x01;//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
                addr >>= 1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//数据在上升沿时,DS1302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for (n=0; n<8; n++)//写入8位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IO = dat & 0x01;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//数据在上升沿时,DS1302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
        RST = 0;//传送数据结束
        _nop_();
}

uchar Ds1302Read(uchar addr)
{
        uchar n,dat,dat1;
        RST = 0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SCLK = 0;//先将SCLK置低电平。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T = 1;//然后将RST(CE)置高电平。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for(n=0; n<8; n++)//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IO = addr & 0x01;//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
                addr >>= 1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//数据在上升沿时,DS1302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//DS1302下降沿时,放置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for(n=0; n<8; n++)//读取8位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1 = DSIO;//从最低位开始接收
                dat = (dat>>1) | (dat1<<7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CLK = 0;//DS1302下降沿时,放置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
        RST = 0;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//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,必须的。
        S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IO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IO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eturn dat;
}

void Ds1302Init()
{
        uchar n;
        Ds1302Write(0x8E,0X00);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写保护,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
        for (n=0; n<3; n++)//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:分秒时日月周年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Write(WRITE_RTC_ADDR[n],TIME[0][n])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Write(0x8E,0x80)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写保护功能
}

void Ds1302ReadTime()
{
        uchar n;
        for (n=0; n<3; n++)//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:分秒时日月周年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[0][n] = Ds1302Read(READ_RTC_ADDR[n]);
        }
}

sbit key_mode = P2^0;
sbit key_right = P2^1;
sbit key_up = P2^2;
sbit key_exit = P2^3;

sbit key_light = P2^5;
sbit key_check = P2^6;

sbit led1 = P1^0;
sbit led2 = P1^1;

sbit PRT = P2^4;
sbit check1 = P2^5;
sbit check2 = P2^6;
sbit check3 = P2^7;

void Delay1ms(uint c);
void LcdDisplay(uint i);
void Timing();
void Dec2BCD(uint i, uint j);

unsigned int i = 0;
unsigned int j = 0;
unsigned int t = 0;
unsigned int h = 0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led2 = 0;
        PRT = 0;
        LcdInit();
        Timing();
}
void Delay1ms(uint c)   //误差 0us
{
    uchar a,b;
        for (; c>0; c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 (b=199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a=1;a>0;a--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LcdDisplay(uint i)
{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
        if(i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}
        if(i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A');
        }
        if(i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B');
        }
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[i][2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[i][2]&0x0f)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[i][1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[i][1]&0x0f)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TIME[i][0]/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(TIME[i][0]&0x0f));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L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E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D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1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if(led1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F');
        }
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L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E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D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2'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:');
        if(led2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T'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F');
        }
}
void Timing()
{
        P2 = 0xff;
A: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mode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mode 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 >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righ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right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 >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up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up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[j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i][j] == 0x0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[j] = 0x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[i][j] == 0x1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[j] = 0x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[i][j] == 0x2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[j] =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[i][j] == 0x3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[j] = 0x4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[i][j] == 0x4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[j] = 0x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[i][j] == 0x5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[j]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 == 2 && TIME[i][j] == 0x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[j]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dDisplay(i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exi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exit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ReadTime()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[0][2] >= TIME[1][2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0][1] >= TIME[1]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[0][2] >= TIME[2][2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0][1]>=TIME[2]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ligh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PR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PRT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heck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heck1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heck2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heck3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LcdDisplay(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exi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exit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