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验累积,设计电路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?

楼主(2017-04-23):
设计电路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。

网友A:
把自己的每一次失误记录下来。
把改进后的与改进前的做版本区别且都存档。
每一次改进都做一个说明

网友B:
不可随便抄袭,一些经典常用电路设计应该摸清楚原理,才能用的更好。

网友C:
注意布局布线问题

网友D:
1、总线信号都用电阻拉一下
    信号需要上下拉的原因挺多,但不是每一个都需要。上下拉电阻啦一个单纯的输入信号,电流也就几十微安以下。如果拉一个被驱动的信号,电流将会达到毫安级。如果对于数据和地址总线上的信号,都进行上拉,几瓦的功耗都将消耗在上面。
2、CPU和FPGA不用的信号怎么处理
    如果选择悬空,受外界一点点干扰,就可能成为反复震荡的输入信号。MOS器件的功耗基本取决于门电路的翻转次数。如果全部上拉,也会有微安级电流,所以最好设置成输出。
3、存储芯片的片选信号接地
    大部分存储器在片选有效时候的功耗是片选无效时候的100倍以上,所以最好使用CS来控制芯片,而不要一直接地。并且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,尽可能的缩短片选脉冲的宽度。
4、关于信号过冲
    大部分信号都是有过冲的,如果过冲不是很大,就不需要添加匹配电阻。如果和输出阻抗匹配上同样大小的电阻,将会导致电流大,提高了功耗,也会减小信号幅度,严重的时候将会导致不能使用。所以对于TTL、LVDS、422等信号,只要做到过冲可以接受即可。
5、电源芯片功耗问题
    电源芯片等一些小芯片,手册上写的功耗很小,但是加上负载之后就不一样了。在使用这些芯片的时候,需要注意所带的负载情况。

网友E:
小心谨慎,不要只注重速度。搞一个万用表,随时检查故障,分块解决故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自己的每一次失误记录下来。
把改进后的与改进前的做版本区别且都存档。
每一次改进都做一个说明

我自己之前也有做相关的记录,因为刚出来实习;刚开始设计出来的电路经耐放电后老是有不同的器件损坏。没规律可循。

网友F:
3年以上苦功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