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

楼主(2017-04-23):
应用手动脉冲发生器调压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输出电压在0~100VDC之间连续可调,最大输出电流为5A。

网友A(2017-12-09):
0-100V也可以这样子来做:用一个220V/110V变压器,接上如附件图1那样子的分立元件稳压电路就OK了.在图1中没有过流保护,再加个图2那样子的电阻取样过流保护,用起来比较放心.

网友B(2017-04-23):
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!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是单片机控制的吗?

嗯,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吗?

有一篇老师发的,但是只是一部分电路都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