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功补偿控制器STM32程序 智能电容控制器

楼主:
无功补偿控制器程序:

源码预览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文 件 名 :main.c
* 描    述 :智能电容控制器
*
* 程序版本: V1.0
* 日    期: 2016-11-18
*
* IAR开发环境  版本 V2.20.1
* ST库函数     版本 V2.2.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pbdata.h"//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

void BSP_Configuration(void);//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函 数 名: main
*   功能说明: c程序入口
*   形    参:无
*   返 回 值: 错误代码(无需处理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(void)
{
  BSP_Configuration();  // 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
  W25QXX_Demo();
  RN7302_Init();
  while(1)              // 主程序循环,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
  {
    KeyDispose();
    PCF8563_Demo();
    TempSamplingDemo3();
    UART3_Send_Str();
    RN7302RD(bank0,RN7302_UA,4);
  //  delay_ms(500);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函 数 名: BSP_Configuration
*   功能说明: 初始化硬件设备。只需要调用一次。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
              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。
*   形    参:无
*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SP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CLK_HSIPrescalerConfig(CLK_PRESCALER_HSIDIV1);//时钟速度为内部16M,1分频,

  I2C_Configuration();
  TempSamplingConfiguration();
  lcd_config();
  FLASH_Write();
  Tim3_Init();          // 调用TIM3初始化程序
  Tim4_Init();
  Tim3_Lcd();
  clear_screen();
  display_zhiming();
  delay_ms(1000);
  clear_screen();
  W25QXX_GPIO();
  RN7302_GPIO();
  UART3_Congfiguration();
  rim();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总中断
}

/*断言函数: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*/
#ifdef USE_FULL_ASSERT
void assert_failed(u8* file,u32 line)
{
  while(1)
  {

  }
}
#endif

#include "pbdata.h"   //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函 数 名: delay_us
*   功能说明: 微秒延时程序,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(16M时钟速度)
*   形    参: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,输入nCount=1微妙
*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us(u16 nCount)   //16M 晶振时  延时 1个微妙
{
    nCount*=3;//等同于 nCount=nCount*3 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
    while(--nCount);//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,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,大于0循环减一,等于0退出循环。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函 数 名: delay_ms
*   功能说明: 毫秒延时程序,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(16M时钟速度)
*   形    参: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,输入nCount=1毫秒
*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(u16 nCount)  //16M 晶振时  延时 1个毫秒
{
    while(nCount--)//先判断while()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,大于0循环,减一执行循环体,等于0退出循环。
    {
        delay_us(1000);//调用微妙延时函数,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。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函 数 名: Get_decimal
*   功能说明: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
*   形    参: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,最多保留4位小数
*   返 回 值: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16 Get_decimal(double dt,u8 deci)   //获得数值小数部分double
{
    long x1=0;
    u16 x2=0,x3=0;

    if(deci>4) deci=4;
    if(deci<1) deci=1;
    x3=(u16)pow(10, deci);
    x1=(long)(dt*x3);
    x2=(u16)(x1%x3);
    return x2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函 数 名: FLASH_Write
*   功能说明: 内部EEPROM的读写
*   形    参: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,最多保留4位小数
*   返 回 值: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LASH_Write(void)
{
  u16 val=0;
 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(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);
  FLASH_Unlock(FLASH_MEMTYPE_DATA);
  FLASH_ProgramByte(CTL,0);
  FLASH_ProgramByte(CTH,0);
  val=((FLASH_ReadByte(CTH))<<8)|(FLASH_ReadByte(CTL));
  if(!val)
  {
    FLASH_ProgramByte(ZERO,0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CTL,100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GYH,0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GYL,250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QYH,0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QYL,175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GWZ,75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TMX,99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QMX,93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TTS,15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QTS,15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VHR,1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IHR,3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SL,0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SL+1,0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SL+2,0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SK,62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SK+1,86);
    FLASH_ProgramByte(SK+2,01);
  }
  FLASH_Lock(FLASH_MEMTYPE_PROG);
//  val=FLASH_ReadByte(add_byte);
//  return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
iar源码下载(注意这个不是Keil工程,这个是iar写的,如果没有安装iar的就不要下载了):
硬件电路资料:无(未完成)
iar工程源码: iar工程

网友A(2017-12-13):
正需要,好东东,谢谢!

网友B(2018-01-22):
啥用也没有

网友C(2018-08-04):
看看什么情况?

网友D:
不知道有没有对大型电机机组瞬时启动或停止相对应动态补偿功能

网友E(2018-10-27):
开源了,学习一下

网友E:
不知道有没有对大型电机机组瞬时启动或停止相对应动态补偿功能,动态补偿有的,设计要求高

网友F:
不是我想要的

网友G(2019-08-17):
有原理图吗

网友H:
谢谢,这个对于产品很有用

网友I(2020-02-26):
感谢感谢,来看看能不能用。

网友J(2021-08-14):
学习一下还有这么强大东西分享

网友K(2021-11-13):
刚好能用上,谢谢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有没有对大型电机机组瞬时启动或停止相对应动态补偿功能

你也真敢想,这个对各家公司来说都是机密资料。

网友M(2023-05-10):
谢谢谢!我还不知道,这些源码对应的硬件系统是哪个,有没有谁能提供硬件的资料

网友M:
我马上搞硬件,有没有人帮我整出一台样机来。

网友M:
无功补偿控制器STM32程序 智能电容控制器,硬件谁有,发一下。

网友M:
需要硬件资料,谁有发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