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877a引脚图及中文资料

楼主(2017-04-24):
pic16F877a引脚图:

pic16F877a 中文资料:
PIC16F877单片机的功能框图如图4.1所示。从其执行功能考虑,可以将单片机分成两大组件,即基本功能模块和专用功能模块。
1:PIC16F877单片机的基本功能模块
   PIC16F877单片机的基本功能区域的主要功能模块包括以下7部分
1)           程序存储器区域
PIC16F877单片机带有Flash程序存储器结构,主要存放由用户预先编制好的程序和一些固定不变的数据。程序存储器共有8K×14位程序单元空间,即0000H1FFFH,由程序计数器提供13条地址线进行单元选择,每个单元宽14位,能够存放一条PIC单片机系统指令。在系统上电或其他复位情况下,程序计数器均从0000H地址单元开始工作。如果遇到调用子程序或系统发生事件中断时,都将把当前程序断点处的地址送入8级×14位的堆栈区域进行保护。堆栈是一个独立的存储区域,在子程序或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,再恢复断点地址,使主程序得以继续执行。通过14位程序总线,取出对应程序指令的机器码,送入指令寄存器,将组成的操作码和操作数进行有效分离。如果操作数为地址,则进入地址复用器;如果操作数为数据,则进入数据复用器。而操作码将在指令译码和控制单元中转化为相应的功能操作。
2)           数据存储区域
PIC16F877单片机数据存储器主要包括特殊功能寄存器和通用寄存器两部分,用于存取CPU在执行程序过程中产生的中间数据或预置的参数。RAM数据存储器的每个存储单元除具备普通存储器功能之外,还能实现移位、置位、复位和位测试等通常只有寄存器才能完成的操作。PIC16F877共有512字节单元空间(包括无效的地址单元),即000H1FFH.地址复用器组合9条地址线,实现512个数据存储器单元地址的有效选择。对于不同的数据访问,地址复用器的组合方式也存在差异。当采用直接寻址时,RAM地址的形成采用7加2模式,即7位数据来源于指令操作数,2位数据来源于STATUS
状态寄存器RP1、RP0;而采用间接寻址时,RAM地址的形成采用8加1模式,即8位数据来源于文件选择寄存器FSR,1位数据来源于STATUS状态寄存器IRP
基本功能区域配置有地址和数据两种复用器,是一种信号的选择开关,可根据指令功能的不同而选择其中的一个通路。
3)           E2PROM数据存储器模块
PIC16F877单片机嵌入一个256×8位E2PROM数据存储器模块。它与内部数据存储器最大的差异在于可在线擦/写,存储的内容掉电时不会丢失。完成数据存取功能,PIC单片机指令集没有提供现成的机器指令,而必须采用特殊的程序段。
4)           算术逻辑运算区域
PIC16F877单片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就是算术逻辑单元ALU,主要实现算数运

完整资料下载:

网友A(2020-06-13):
谢谢分享,感谢,帮到我了,十分需要

网友B(2021-11-18):
说明比较简洁,有没有中文用户手册?

网友C(2024-06-04):
这个里面没啥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