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制作的推箱子游戏 PG160128A液晶显示 带源码与仿真(共9关)

楼主(2017-04-24):
推箱子游戏设计资料

PG160128A液晶屏初始化源代码(51单片机):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LCD_CHAR 0x14

sbit cd = P3^0;                /*通道选择*/
sbit rd = P3^1;                /*读操作信号*/
sbit wr = P3^2;                /*写操作信号*/
sbit error0 = P1^5;  /*出错提示1*/
sbit error1 = P1^6;  /*出错提示2*/
sbit error2 = P1^7;  /*出错提示3*/

/*读状态*/
uchar read_state()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P2 = 0xff;
        cd = 1;
        rd = 0;
        temp = P2;
        rd = 1;
        return(temp);
}

/*STA0指令读写状态,STA1数据读写状态 判断函数*/
void lcd_enable()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 = 10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if((read_state() & 0x03) == 0x0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if(i==0)error0=1;/*若i==0,说明错误*/
        //else error0=0;
}

/*STA2数据自动读状态 判断函数*/
void atrd_enable()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 = 10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if((read_state() & 0x04) == 0x0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if(i==0)error1=1;/*若i==0,说明错误*/
        //else error1=0;
}

/*STA3数据自动写状态 判断函数*/
void atwr_enable()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 = 10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if((read_state() & 0x08) == 0x0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if(i==0)error2=1;/*若i==0,说明错误*/
        //else error2=0;
}

/*写无参数函数*/
void write_cmd0(uchar cmd){
        lcd_enable();
        cd=1;
        P2=cmd;
        wr=0;
        wr=1;
}

/*写单参数函数*/
void write_cmd1(uchar data1, uchar cmd){
        lcd_enable();
        cd=0;
        P2=data1;
        wr=0;
        wr=1;
        lcd_enable();
        cd=1;
        P2=cmd;
        wr=0;
        wr=1;
}

/*写双参数函数*/
void write_cmd2(uchar data1, uchar data2, uchar cmd){
        lcd_enable();
        cd=0;
        P2=data1;
        wr=0;
        wr=1;
        lcd_enable();
        cd=0;
        P2=data2;
        wr=0;
        wr=1;
        lcd_enable();
        cd=1;
        P2=cmd;
        wr=0;
        wr=1;
}

/*写数据函数*/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a0){
        lcd_enable();
        cd=1;
        P2=data0;
        wr=0;
        wr=1;
}

/*读数据函数*/
uchar read_data(){
        char temp;
        lcd_enable();
        cd = 0;
        P2 = 0xff;
        rd = 0;
        temp = P2;
        rd = 1;
        return(temp);        /*若返回0,可能错误*/
}

/*自动写开始*/
void auto_write(){
        write_cmd0(AUT_WR);
}

/*自动读开始*/
void auto_read(){
        write_cmd0(AUT_RD);
}

/*自动写结束*/
void atwr_stop(){
        write_cmd0(AUT_WO);
}

/*自动读结束*/
void atrd_stop(){
        write_cmd0(AUT_RO);
}

/*数据一次写函数*/
void write_one(uchar data1, char way){
        atwr_enable();
        auto_write();
        write_cmd1(data1,way);
        atwr_stop();
}

/*数据一次读函数*/
uchar read_one(char way)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atrd_enable();
        auto_read();
        write_cmd0(way);
        temp = read_data();
        atrd_stop();
        return(temp);
}

/*设置当前显示位置函数x,y从0开始表示单位为字符*/
void set_xy(uchar x, uchar y){
        int temp;
        temp = y * LCD_CHAR + x;
        write_cmd2(temp&0xff,temp/0xff,ADR_POS);
}

void set_adr(uchar D1, uchar D2){
        write_cmd2(D1,D2,ADR_POS);
}

/*设置光标指针 x,y从0开始*/
void set_cur(char x, char y){
        write_cmd2(x,y,CUR_POS);
}

/*CGRAM偏置地址设置函数*/
void set_cgram(){
        write_cmd2(0x01,0x00,CGR_POS);//0000,1100,0000,0000 0C00
}

/*液晶初始化函数(文本区首地址D1,文本区首地址D2, 文本区宽度,  图形区首地址D1, 图形区首地址D2, 图形区宽度,   光标形状,  显示方式,  显示开关)*/
void lcd_init(uchar txtstpd1, uchar txtstpd2, uchar txtwid, uchar grhstpd1, uchar grhstpd2, uchar grhwid, uchar cur, uchar mod, uchar sw){
        write_cmd2(txtstpd1,txtstpd2,TXT_ST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文本区首地址*/
        write_cmd2(txtwid,0x00,TXT_W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文本区宽度*/
        write_cmd2(grhstpd1,grhstpd2,GRH_STP);                /*图形区首地址*/
        write_cmd2(grhwid,0x00,GRH_W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图形区宽度*/
        write_cmd0(CUR_SHP | cu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光标形状*/
        write_cmd0(mo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显示方式*/
        write_cmd0(DIS_SW | sw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显示开关*/
}

部分源码预览:
/*获取当前行,列*/
/*设置当前行,列*/
uchar g=0;
void delay(int c){
        int i, j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c; 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1000; j++);
}

/*清屏 320 = (160/8) * (128/8) = 20 * 16 = 320*/
void cls(void)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set_xy(0,0)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320; 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4,INC_WR);
}

uchar curx,cury;        /*纪录当前人物所在位置*/

uchar level_temp[8][8]={
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};

void wirte_bg(void)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set_adr(0x50,0x01)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2560; 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bg[i],INC_WR);
}

void wirte_cgrom(void){
        int i;
//        set_adr(0x50,0x01);
//        for(i = 0; i < 2560; i++)
//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ff,INC_WR);
        set_adr(0x00,0x0c);
        /*自定义字符写入CGROM*/
        for(i = 0; i < 848; 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Lattice[i],INC_WR);
}

void start(void)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et_xy(0,0);
        for(i=0;i<20;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5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0,15);
        for(i=0;i<20;i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5,INC_WR);
        for(i=0;i<15;i++){
                set_xy(0,i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5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set_xy(19,i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5,INC_WR);
        }
        set_xy(18,1);
        write_one(0x96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8,14);
        write_one(0x97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,1);
        write_one(0x98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,14);
        write_one(0x99,INC_WR);

        set_xy(7,6);
        write_one(0xaa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b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e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f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2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3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7,7);
        write_one(0xac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d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0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1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4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5,INC_WR);

        set_xy(6,8);
        write_one(0x9a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9b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9e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9f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2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3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6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7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6,9);
        write_one(0x9c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9d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0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1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4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5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8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9,INC_WR);
        while(i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此while语句判断确定键超级技巧*/
                switch(P1&0x1f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f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guan(void){
        /*推*/
        set_xy(16,0);
        write_one(0xaa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b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6,1);
        write_one(0xac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d,INC_WR);
        /*箱*/
        set_xy(16,2);
        write_one(0xae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f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6,3);
        write_one(0xb0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1,INC_WR);
        /*子*/
        set_xy(16,4);
        write_one(0xb2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3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6,5);
        write_one(0xb4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b5,INC_WR);
        /*第*/
        set_xy(16,8);
        write_one(0xd2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d3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6,9);
        write_one(0xd4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d5,INC_WR);
        /*几*/
        set_xy(16,10);
        write_one(0xd6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d6+2*(g+1)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6,11);
        write_one(0xd7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d7+2*(g+1),INC_WR);
        /*关*/
        set_xy(16,12);
        write_one(0xce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cf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6,13);
        write_one(0xd0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d1,INC_WR);
        /*阿*/
        set_xy(18,0);
        write_one(0x9a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9b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8,1);
        write_one(0x9c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9d,INC_WR);
        /*С*/
        set_xy(18,2);
        write_one(0x9e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9f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8,3);
        write_one(0xa0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1,INC_WR);
        /*制*/
        set_xy(18,4);
        write_one(0xa2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3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8,5);
        write_one(0xa4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5,INC_WR);
        /*作*/
        set_xy(18,6);
        write_one(0xa6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7,INC_WR);
        set_xy(18,7);
        write_one(0xa8,INC_WR);
        write_one(0xa9,INC_WR);
}

void printc(uchar i, uchar j, uchar c){
        set_xy(i*2,j*2);
        switch(c)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4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4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xy(i*2,j*2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4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4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/*人物1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0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1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xy(i*2,j*2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2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3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/*砖头2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4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5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xy(i*2,j*2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6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7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/*箱子3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8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9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xy(i*2,j*2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a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b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/*目的4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c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d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xy(i*2,j*2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e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8f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/*成功5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0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1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xy(i*2,j*2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2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one(0x93,INC_W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}

void pushbox()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/*根据level.h中的值进行输出单个字符点阵为16*16,显示8*8个字符*/
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vel_temp[i][j]=level[g][j]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level_temp[i][j]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c(i,j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/*人物1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x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y=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c(i,j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/*砖头2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c(i,j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/*箱子3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c(i,j,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/*目的4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c(i,j,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/*成功5*/

下载:

网友A:
怎么修改某某制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