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keil5打开新工程出现如下的问题

楼主:
之前也遇到过不过都是摸棱两可的,这次想真正搞清楚原因,为什么

网友A(2017-04-24):
你电脑上有keil4 ,默认用keil4打开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电脑上有keil4 ,默认用keil4打开了

不用keil4打开,请说一下用keil5怎么打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电脑上有keil4 ,默认用keil4打开了

这是嵌入式的,keil有嵌入式的版本,也有c51的版本,不知道你想用的是哪个?

网友D:
点击上面的按键,就可以正常打开Keil MDK 4的工程

网友E:
不知道呢,。。。

网友F:
keil5之中有RAM和C51需要选择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嵌入式的,keil有嵌入式的版本,也有c51的版本,不知道你想用的是哪个?

我是用的stm32f103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点击上面的按键,就可以正常打开Keil MDK 4的工程

直接点第一个就可以了么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