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阵怎样循环十个汉字 我只会显示一个怎么解决啊 51单片机共阴极

楼主(2017-04-24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8*8LED点阵———显示数字实验              *
实现现象:下载程序后点阵上显示数字0

注意事项:一定要将JOE短接片短接到GND端,如果不需要595后面的小灯点亮可以拔掉JP595短接片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reg51.h"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#include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sbit SRCLK=P3^6;
sbit RCLK=P3^5;
sbit SER=P3^4;
u8 ledduan[]={0x00,0x00,0x3e,0x41,0x41,0x41,0x3e,0x00};
u8 ledwei[]={0x7f,0xbf,0xdf,0xef,0xf7,0xfb,0xfd,0xfe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while(i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Hc595SendByte(u8 dat)
* 函数功能     :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c595SendByte(u8 dat)
{
u8 a;
SRCLK=0;
RCLK=0;
for(a=0;a<8;a++)
{
  SER=dat>>7;
  dat<<=1;
  SRCLK=1;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SRCLK=0;
}
RCLK=1;
_nop_();
_nop_();
RCLK=0;
}
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8*8LED点阵———显示数字实验              *
实现现象:下载程序后点阵上显示数字0

注意事项:一定要将JOE短接片短接到GND端,如果不需要595后面的小灯点亮可以拔掉JP595短接片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reg51.h"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#include<intrins.h>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sbit SRCLK=P3^6;
sbit RCLK=P3^5;
sbit SER=P3^4;
u8 ledduan[]={0x00,0x00,0x3e,0x41,0x41,0x41,0x3e,0x00};
u8 ledwei[]={0x7f,0xbf,0xdf,0xef,0xf7,0xfb,0xfd,0xfe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while(i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Hc595SendByte(u8 dat)
* 函数功能     :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c595SendByte(u8 dat)
{
u8 a;
SRCLK=0;
RCLK=0;
for(a=0;a<8;a++)
{
  SER=dat>>7;
  dat<<=1;
  SRCLK=1;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SRCLK=0;
}
RCLK=1;
_nop_();
_nop_();
RCLK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u8 i;
while(1)
{
  P0=0x7f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P0=ledwei[i];    //位选
   Hc595SendByte(ledduan[i]); //发送段选数据
   delay(100);     //延时
   Hc595SendByte(0x00);  //消隐
  }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u8 i;
while(1)
{
  P0=0x7f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P0=ledwei[i];    //位选
   Hc595SendByte(ledduan[i]); //发送段选数据
   delay(100);     //延时
   Hc595SendByte(0x00);  //消隐
  }
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8*8 点阵显示汉字的话,显示效果不是很好;
建议换成 16*16 的或 16*64 的,这样滚动显示效果会更好 ...

  谢谢你的回答   不过我只有8*8的单片机   请问该怎样依次显示十个汉字呢 或者其它的字母或者数字 我发的那个代码只能显示一个数子这该怎么解决啊

网友B:
本人这里有一份自己写的,没用595的滚动显示程序,希望对你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