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交流电机变频调速设计时和三相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

楼主(2017-04-24):
单相交流电机变频调速设计时和三相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
做不出来了

网友A(2021-11-23):
引用 网友B:
所有变频电机都是三相

看标题我也这么想,进来一看,原来是DIY小玩意,就懒得说了。

网友B:
所有变频电机都是三相

网友B:
没有单相变频电机

网友C(2021-05-27):
三相交流电机调速可以看看汇川380程序,就是变频器的程序,比较简单的通用型是交直交变频器,可以百度了解一下,不明白的可以问我,

网友D:
我也要做这个,能发我一份吗

网友E(2017-04-25):
支持楼上的说法
所谓不同,是三相需有做三个相差120度的正弦波,而单相只做一个。
所以三相比单相复杂得多。

网友F:
变频调速总的来说就是一个逆变:第一步,将交流电变成直流,当然可以是三相交流变直流,也可以是单项交流变直流。第二步,是将直流变成频率可调节的正弦交流。当然是可变成三相交流和单相交流。

这样就有:单相变单相、单相变三相、三相变三相(可用其中一相即单相)之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