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学习PCB设计,望推荐一款较好的软件。谢谢

楼主(2017-04-24):
现在市场那种PCB设计软件比较受欢迎?求大神普及一下各种PCB设计软件适合哪行哪业。

网友A:
Altium designer简称AD,可以设计各种PCB板图

网友B:
我用Protel DXP较好用

网友C:
Altium designer
easyeda听说是免费的。

网友D:
Altium Designer09上手简单

网友E:
Altium designer 和 Protel DXP 都不错

网友F:
现在主流的线路板设计软件分别是PROTEL、ORCAD、VIEWLOGIC、POWERPCB、CADENCE PSD、MENTORGRAPHICES的Expedition PCB、Zuken CADSTART、WINBOARD/WINDRAFT/IVEX-SPICE、PCB Studio、TANGO、PCBWIZARD(与LIVEWIRE配套的PCB制作软件包)、ultiBOARD7(与multiSIM2001配套的PCB制作软件包)等等。PROTEL软件在我国应用最为广泛,但是,目前应用pads的用户也在不断的增多。  没什么比免费更好了,即便是PCB软件。不能说更贵的软件就比免费的软件更好。在这篇文章中,我们将一起来看一看一些过去流行过的,现在还时不时会有更新的PCB设计平台。首先明确一个标准,我们下面选择的软件都是在近两年内有过至少一次更新的软件。    1、ZENTIPCB  ZENTIPCB是来自MIRKO BRUNO SORTINI的ZENTIPCB平台,该平台提供了一系列的免费软件以帮助用户设计自己的PCB。ZENTICAPTURE允许用户快速而轻松地使用功能简单的工具集设计原理图,其允许用户通过正交锁定和引脚捕捉来放置部件(组件符号)。一旦原理图(以图表的形式)完成后,它们就可以移植到ZENTIPCB上面。  ZENTIPCB是一个基于CAD的程序,其允许用户导入网表文件和使其图表可视化。布局编辑器提供了使用游标直接从库导入组件的功能,根据需求的不同支持单面和双面板。  2、TINYCAD  TINYCAD来自SOURCEFORGE用户BEISCHER、DON_LUCAS和MATTPYNE。不要因为这款软件的名字而低估了这款软件。这款软件提供了PCB设计和布线设计的全部功能。这款软件包含了42个库,共755个符号,其中包括数字逻辑门电路、机电元件甚至微控制器。而且其中的每个元件都可以进行编辑,用户甚至还能在其中添加自己的元件符号。TINYCAD支持多种网表格式(Eagle SCR, PADS-PCB, XML等),也可以生成SPICE网表。    3、COMETCAD  COMETCAD是另一个免费软件平台的绝佳案例,其提供了一个电子电路原理图编辑器和一个PCB布线编辑器。只是这款软件只支持Windows平台。COMETCAD电子电路原理图编辑器支持多页原理图、符号旋转,零件清单和网表原理图输出。PCB布线编辑器则提供了前面所提到的几乎所有功能(元件库、双面PCB等),另外还具有输出CAM文件的功能,同时还能用它能设计矩形多PCB板。    4、BSch3V  那些不想要不必要的功能,只需要最基本功能的人可以试一试SUIGYODO的BSch3V原理图捕捉包(其中BSCH表示Basic Schematic基本原理图)。其中的PCB编辑器允许用户设计单层、双层、甚至四层的PCB板,设计面积为30平方毫米。它还具有一个组件库,组件列表生成器和一个网表生成器。用户还可以使用其它两个软件来强化BSch3V的功能,包括SMDICPAD(用于得到QFP, PLCC, SOP数据)和POLYGON(放置铜的区域)。    5、Designer  PCWEB的Designer是网络上功能最丰富的编辑器之一,而且还可以免费使用。该软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工具阵容,包含了Schematic Capture(放置组件、布线/网络、注释等),PCB(放置组件,布线、设计规则检查等)和Part Editor(创建/定义组件,增加符号等),另外其还包含了BOM表功能,BOM管理器集成了DIGI-KEY,允许用户为其PCB上每一个单独的组件分配一个编号,该编号将通过BOM表展现出来,以方便进行采购。这款软件是一款有利于高效生产的软件。    6、FRITZING  FRITZING平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PCB编辑器,而其目的是为创客和骇客真正能够实际创造自己的设计。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用户能够实现自己基于Arduino微控制器的设计和创造能用于生产的PCB布线。一旦用户再面包板上设计出了一个实际的电路,然后其可以被转移到编辑器中,其中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视角。面包板视角允许用户在虚拟的面包板上拖拉安置虚拟的电子组件。原理图视角则是原理图的正式表达形式,是虚拟面包板上的电路的对应,但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编辑。最后,PCB视角允许用户将组件放置在虚拟的印刷电路板上,然后就可以用于生产了。    7、KICAD  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一个PCB免费编辑器可以说是KICAD,这是一款和上述的FRITZING相似的EDA工具。这款软件在设计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提供了虚拟环境的功能。其中包括的组件有EESCHEMA(原理图编辑器)、PCBNEW(印刷电路板编辑器)、GERBVIEW(GERBER文件查看器)和CVPCB(用于组件关联路径选择器)。另外其中还内置一个BOM管理器,允许用户能够标记物料清单和方便地计算成本。    8、DESIGNSPARK  DESIGNSPARK的PCB平台是另一个得到了广泛使用的EDA应用的PCB编辑工具。和前面提到的两个工具类似的,DESIGNSPARK PCB提供了原理图编辑的功能,而PCB WIZARD则用来完善原理图,AUTOROUTER则能完成组件之间的自动布线。但是该软件确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,如这款软件非常吃资源,如果项目没有存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就可能出现问题,另外有的功能必须要用户注册了之后才能解锁,而最糟糕的是这款软件还会显示广告。    9、GEDA  尽管事实上大部分的PCB软件都运行在基于Windows的计算机上,但也有一些是专为Linux用户设计的,包括Ales HVEZDA的GEDA项目,其提供了一个协作的开源的EDA工具。协作的部分是指互相协作的开发者的不断努力开发和更新GEDA工具包,其中包括GEDA的原理图捕捉和网表平台的电路设计,PCB布局设计和优化,以及ICARUS VERILOG(一种用于模拟电子系统的硬件描述语言)。另外其还包括NGSPICE/NGUCAP SPICE/模拟仿真器、GERBV Gerber查看器和GTKWAVE数字波形查看器。    10、OSMAND PCB  一款面向Mac的PCB编辑器来自OSMAND PCB,其允许用户做几乎任何尺寸、任何形状的PCB设计,而且还能想做多少层就做多少层。该软件可以设计低至10纳米空间分辨率的布线和任意角度的布线,并且支持英制和公制单位。OSMAND还允许用户对组件进行移动和重新定位,连接/布线/修改路径,和使用其包含的库来设计PCB标签。这款软件还支持LUA语言的脚本支持,可以生成Gerber (RS-274X) 文件和EXCELLON演示文件。这对于一款免费的软件来说堪称配置豪华

网友G:
Altium designer很好用的

网友H:
肯定是ad啊

网友I:
Protues软件挺好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Altium Designer吧

选用适应面广的,如AD,Protel等。

网友L:
AD吧,毕竟还是很多公司用的

网友M:
我现在用AD10,功能和速度都够用,初学比较容易上手。建议先学这个。

网友N:
Protel(99SE,altium designer )
altium designerMentor(PADS,MentorGraphices)
Cadence(OrCAD, ALLEGRO)
EasyEDA
前几个是现在比较常用的
Zuken CadStart;
Winboard/Windraft/Ivex-SPICE;
PCB Studio;
TANGO
Viewlogic;等等

网友O:
Altium designer17简单免费

网友P:
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,就是一个不错的软件

网友Q:
没什么比免费更好了,即便是PCB软件。不能说更贵的软件就比免费的软件更好。在这篇文章中,我们将一起来看一看一些过去流行过的,现在还时不时会有更新的PCB设计平台。首先明确一个标准,我们下面选择的软件都是在近两年内有过至少一次更新的软件
ZentiPCB我们榜单上的第一个是来自Mirko Bruno Sortini的ZentiPCB平台,该平台提供了一系列的免费软件以帮助用户设计自己的PCB。ZentiCapture允许用户快速而轻松地使用功能简单的工具集设计原理图,其允许用户通过正交锁定和引脚捕捉来放置部件(组件符号)。一旦原理图(以图表的形式)完成后,它们就可以移植到ZentiPCb上面。
ZentiPCB是一个基于CAD的程序,其允许用户导入网表文件和使其图表可视化。布局编辑器提供了使用游标直接从库导入组件的功能,根据需求的不同支持单面和双面板。TinyCADTinyCAD来自SourceForge用户beischer、don_lucas和mattpyne。不要因为这款软件的名字而低估了这款软件。这款软件提供了PCB设计和布线设计的全部功能。这款软件包含了42个库,共755个符号,其中包括数字逻辑门电路、机电元件甚至微控制器。而且其中的每个元件都可以进行编辑,用户甚至还能在其中添加自己的元件符号。TinyCAD支持多种网表格式(Eagle SCR, PADS-PCB, XML等),也可以生成SPICE网表。

  CometCAD

  CometCAD是另一个免费软件平台的绝佳案例,其提供了一个电子电路原理图编辑器和一个PCB布线编辑器。只是这款软件只支持Windows平台。CometCAD电子电路原理图编辑器支持多页原理图、符号旋转,零件清单和网表原理图输出。PCB布线编辑器则提供了前面所提到的几乎所有功能(元件库、双面PCB等),另外还具有输出CAM文件的功能,同时还能用它能设计矩形多PCB板。

  BSch3V
那些不想要不必要的功能,只需要最基本功能的人可以试一试Suigyodo的BSch3V原理图捕捉包(其中BSch表示Basic Schematic基本原理图)。其中的PCB编辑器允许用户设计单层、双层、甚至四层的PCB板,设计面积为30平方毫米。它还具有一个组件库,组件列表生成器和一个网表生成器。用户还可以使用其它两个软件来强化BSch3V的功能,包括SmdICpad(用于得到QFP, PLCC, SOP数据)和POLYGON(放置铜的区域)
 Designer
 PCWeb的Designer是网络上功能最丰富的编辑器之一,而且还可以免费使用。该软件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工具阵容,包含了Schematic Capture(放置组件、布线/网络、注释等),PCB(放置组件,布线、设计规则检查等)和Part Editor(创建/定义组件,增加符号等),另外其还包含了BOM表功能,BOM管理器集成了Digi-Key,允许用户为其PCB上每一个单独的组件分配一个编号,该编号将通过BOM表展现出来,以方便进行采购。这款软件是一款有利于高效生产的软件。

  Fritzing

  Fritzing平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PCB编辑器,而其目的是为创客和骇客真正能够实际创造自己的设计。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用户能够实现自己基于Arduino微控制器的设计和创造能用于生产的PCB布线。一旦用户再面包板上设计出了一个实际的电路,然后其可以被转移到编辑器中,其中包含三个不同的项目视角。面包板视角允许用户在虚拟的面包板上拖拉安置虚拟的电子组件。原理图视角则是原理图的正式表达形式,是虚拟面包板上的电路的对应,但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编辑。最后,PCB视角允许用户将组件放置在虚拟的印刷电路板上,然后就可以用于生产了。

  KiCAD

  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一个PCB免费编辑器可以说是KiCAD,这是一款和上述的Fritzing相似的EDA工具。这款软件在设计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提供了虚拟环境的功能。其中包括的组件有Eeschema(原理图编辑器)、Pcbnew(印刷电路板编辑器)、Gerbview(Gerber文件查看器)和Cvpcb(用于组件关联路径选择器)。另外其中还内置一个BOM管理器,允许用户能够标记物料清单和方便地计算成本。

  DesignSpark

  DesignSpark的PCB平台是另一个得到了广泛使用的EDA应用的PCB编辑工具。和前面提到的两个工具类似的,DesignSpark PCB提供了原理图编辑的功能,而PCB Wizard则用来完善原理图,Autorouter则能完成组件之间的自动布线。但是该软件确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,如这款软件非常吃资源,如果项目没有存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就可能出现问题,另外有的功能必须要用户注册了之后才能解锁,而最糟糕的是这款软件还会显示广告。

  gEDA

  尽管事实上大部分的PCB软件都运行在基于Windows的计算机上,但也有一些是专为Linux用户设计的,包括Ales Hvezda的gEDA项目,其提供了一个协作的开源的EDA工具。协作的部分是指互相协作的开发者的不断努力开发和更新gEDA工具包,其中包括gEDA的原理图捕捉和网表平台的电路设计,PCB布局设计和优化,以及Icarus Verilog(一种用于模拟电子系统的硬件描述语言)。另外其还包括ngspice/ngucap SPICE/模拟仿真器、gerbv Gerber查看器和GTKWave数字波形查看器。

  Osmand PCB

  一款面向Mac的PCB编辑器来自Osmand PCB,其允许用户做几乎任何尺寸、任何形状的PCB设计,而且还能想做多少层就做多少层。该软件可以设计低至10纳米空间分辨率的布线和任意角度的布线,并且支持英制和公制单位。Osmand还允许用户对组件进行移动和重新定位,连接/布线/修改路径,和使用其包含的库来设计PCB标签。这款软件还支持Lua语言的脚本支持,可以生成Gerber (RS-274X) 文件和Excellon演示文件。这对于一款免费的软件来说堪称配置豪华

楼主:
谢谢大家!就不一一回复了,有点小懒我现在在自己学AD09,感觉很难,经常一个问题卡半天,卡几天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的建议学习方式啊。

网友R:
ad09 免费版本的还不错呦

网友S:
我自己用的 Altium designer16 感觉挺好的

网友T:
pcb制图很多软件都能完成,但是目前最流行的还是ORcad和protel家族的ad系列!希望能够帮到你

网友U:
Altium Designer比较好用

网友V:
Altium Designer,或者Protel99 SE

网友W:
altium designer 6#在这里快速回复#

网友X:
通用的还是DXP,用的比较多,也比较容易和桑手

网友Y:
protel 2004,这个用着不错

网友Z:
DXP挺好用的

网友AA:
Altium designer 或 PADS 或 Protel 99 SE

网友AB:
Altiumdesigner 我正在学 很好

网友AC:
还不错的,但我不懂的

网友AD:
可以用  V4.0 STEP 7 MicroWIN SP9

网友AE:
ium designer 和 Protel DXP 都可以

网友AF:
百度AD15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Altiumdesigner 我正在学 很好

可以跟我交流交流你的学习计划学习流程吗?自学好难啊

网友AG:
正在学习Protel DXP,自学网视频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G:
正在学习Protel DXP,自学网视频不错

不知道你学习这个是要从事什么行业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