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开始学单片机想知道怎样学 新人求带

楼主(2017-04-24):
刚开始学单片机想知道怎样学

网友A:
多看程序,多动手,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下,熟悉c语言、汇编等等,刚开始可以模仿别人的程序,后面的话自己写,慢慢来,不要急于求成

网友B:
楼主要是在乌鲁木齐的话来找我好了

网友C:
学习单片机的基础:
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:这两样是核心,必须的。
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和C语言程序设计(针对任何单片机):也是核心,必须的。
数学:你会发现数学在单片机中的分量不小。
英语:这个有点让人纠结,毕竟单片机是外国生产的,看单片机的资料很多都是英文的(还好,没有日语或者德语版本的……)。
开始学习单片机时,需要准备的材料:
电脑:自己有一台最好,而且要带串口和并口。
开发板:学习单片机的平台,根据你学习的单片机来选择开发板。
教材:强烈建议使用纸质的书本教材——你会发现这和看电子书的感觉和效率不一样!
编译环境:编写单片机程序需要的软件平台。
下载线、仿真器:根据需要来选择,但是都要完成将程序写入单片机的任务。
关于自学单片机:
自学完全可行,当然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自学单片机可能会走不少弯路和误区,所以多上网看看别人的程序。
最后,强调一点:不要照搬别人的程序,要有自己的特色!

网友C:
单片机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,没有实践一切都是“蜃楼海市”,花点钱买块开发板长短常必要的。(“开发板就比如农夫种地的种子,只要能公道利用,它便会生根发芽,最后定能收成丰盛的果实。想要种好地,不要不舍得去买好种子”。)学习单片机,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做实验,一开始可以模仿别人的程序在开发板上做些简朴的实验,模仿别人的程序时千万不要知足只在实验板上运行一下,一定要自己动手把程序敲进电脑、一句一句分析透彻,不懂的地方拿出课本看看,不适合的地方自己动手改一改,琢磨琢磨别人的程序,然后再编译、下载,只有这样边做边看书,才能使那些看来很复杂的、摸不着头脑的单片机的知识变的很详细,只有不断的做实验,在实践中学习,才能真正扎实把握单片机的基本知识,有了这些单片机的基本知识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及经验以后,你变可以自己动手来训练你想做的设计了。

网友D:
先看看51 单片机的教程

网友E:
网上很多视频 ,然后开始照这别人的程序抄,边抄边想

网友F:
面对面带(如果你我在同地区),三天之内让你明白单片机,之后再自学就容易了。

网友G:
俗话说得好,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学习单片机要先掌掌握c语言,在学习这样使用编写程序软件,如keil4,keil5等。然后学习别人是这样编写程序的,学习别人在程序中的思维,编写方法,程序的可读性等,有了一定的编程经验之后,在加强学习电路和认识A/D芯片。

网友H:
个人认为还是先模仿程序和外围电路的搭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