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写的简单倒车雷达程序,分享一下

楼主(2017-04-24):
//蓝牙:RX接p3.0,TX接3.1
//超声波模块:TRIG接 P2.0  ECH0 接P2.1
//数码管:共阳数码管P0接数据口,P2.4 P2.3 P2.2接选通数码管
//蜂鸣器:接P3.7
/**************SMC1602A(16*2)模拟口线接线方式
连接线图: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|LCM-----51   |        LCM-----51   |        LCM------51      |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       |DB0-----P1.0 |        DB4-----P1.4 |        RW-------P2.6    |
       |DB1-----P1.1 |        DB5-----P1.5 |        RS-------P2.5    |
       |DB2-----P1.2 |        DB6-----P1.6 |        E--------P2.7    |
       |DB3-----P1.3 |        DB7-----P1.7 |        VLCD接1K电阻到GND|
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第1脚:VSS为地电源

    第2脚:VDD接5V正电源

    第3脚: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,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,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,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“鬼影”,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(建议接地,弄不好有的模块会不显示)

    第4脚:RS为寄存器选择,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、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。

    第5脚:RW为读写信号线,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,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。

    第6脚:E端为使能端,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执行命令。

    第7~14脚:D0~D7为8位双向数据线。

    第15~16脚:空脚(有的用来接背光)
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  <intrins.h>
#include   <STDIO.H>

#define  buzzer    'B'
#define  shumaguan   'S'
#define   lcd     'L'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程序对应手机软件的字符

/****************超声波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ECHO=P2^1;
sbit TRIG=P2^0;       //超声波
unsigned int  time=0;
unsigned int  timer=0;          //测距中间变量
unsigned long S=0;                  //距离

/*****************蓝牙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 flag_REC=0;
bit  flag    =0;              //蓝牙接受标识符
unsigned char  i=0;
unsigned char  dat=0;
unsigned char  buff[5]=0; //接收缓冲字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GPIO_DIG P0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sbit LSC=P2^4;

//--定义全局变量--//
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[17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//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A、b、C、d、E、F的显示码
unsigned char disbuff[4]           ={ 0,0,0,0,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LCD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rs=P2^5;            //1602的数据/指令选择控制线
sbit rw=P2^6;           //1602的读写控制线
sbit en=P2^7;          //1602的使能控制线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 ]={"0123456789"}; //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
/****************蜂鸣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bee=P3^7;      //蜂鸣器

/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for(x=0;x<k;x++)
    for(y=0;y<110;y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蜂鸣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void Conut1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S=(time*1.8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 if(S>=6200)                   //超出测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S/10);
          bee=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S/10);
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S);
           bee=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S);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准备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igDisp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使用数码管显示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for(i=1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3位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disbuff[i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j=10;              //扫描间隔时间设定
        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0x00;      //消隐
        }
}

   void Conut2(void)
      {
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
        S= (long)(time*0.17)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if(S>=6200)           //超出测量范围显示“ERR0”
         {
          disbuff[0]=0x3f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disbuff[1]=0x50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disbuff[2]=0x50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disbuff[3]=0x79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disbuff[3]=DIG_CODE[S%10000/1000];
          disbuff[2]=DIG_CODE[S%1000/100];
          disbuff[1]=DIG_CODE[S%100/10];
          disbuff[0]=DIG_CODE[S%10/1];
         }

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的各个准备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1602写命令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com(unsigned char com)
{
    rs=0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指令寄存器
    rw=0;               //选择写
    P1=com;            //把命令字送入P1
    delay(5);         //延时一小会儿,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
    en=1;            //使能线电平变化,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,这点非常重要
    en=0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1602写数据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rs=1;             //选择数据寄存器
    rw=0;            //选择写
    P1=dat;         //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
    delay(5);    //延时一会儿,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,也是检测忙信号,这点非常重要
    en=1;         //使能线电平变化,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
    en=0;
  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1602初始化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init()
{
    lcd_wcom(0x38);       //8位数据,双列,5*7字形  ,用到功能设定指令
    lcd_wcom(0x0c);      //开启显示屏,关光标,光标不闪烁,用到显示开关控制指令
    lcd_wcom(0x06);     //显示地址递增,即写一个数据后,显示位置右移一位,用到了写入模式设置指令
    lcd_wcom(0x01);    //清屏,用到了清屏指令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1602显示固定字符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xianshi()
{
    lcd_wcom(0x80+0x40);
        lcd_wdat('D');
        lcd_wdat('i');
        lcd_wdat('s');
        lcd_wdat('t');
        lcd_wdat('a');
           lcd_wdat('n');
        lcd_wdat('c');
        lcd_wdat('e');
        lcd_wdat(':');
        lcd_wcom(0x80+0x4c);
        lcd_wdat('.');
        lcd_wcom(0x80+0x4e);//单位是厘米//
        lcd_wdat('c');
        lcd_wdat('m');

}
/*************lcd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**/
    void Conut3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qian,bai,shi,ge;
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S=(time*1.8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
        qian=S/1000;
        bai=(S/100)%10;
        shi=(S/10)%10;
        ge=S%10;

        lcd_wcom(0x80+0x49);//单位是厘米//
        lcd_wdat(table[qian]);
        lcd_wdat(table[bai]);
        lcd_wdat(table[shi]);
        lcd_wcom(0x80+0x4d);
        lcd_wdat(table[ge]);

        }

/***********超声波模块启动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void  StartModul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800MS启动超声波模块
  {
          TRIG=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TRIG=0;
  }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蜂鸣器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uzzer(void)
{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TI=1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//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Conut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ee=1;
}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MG(void)
{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TI=1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//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Conut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0xff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(void)
{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TI=1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//液晶初始化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//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xianshi();   //液晶显示特定字符
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Conut3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d_wcom(0x01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串口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int() interrupt 4   //中断接收3个字节
{

    if(RI)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接收中断
   {
       RI=0;
       dat=SBUF;
      if(dat=='O'&&(i==0)) //接收数据第一帧
         {
            buff[i]=dat;
          flag=1;        //开始接收数据
 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if(flag==1)
     {
      i++;
      buff[i]=dat;
      if(i>=2)
      {i=0;flag=0;flag_REC=1 ;}  // 停止接收
     }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TMOD=0x20;
    TH1=0xFd;       //11.0592M晶振,9600波特率,定时器1设置波特率
    TL1=0xFd;
    SCON=0x50;
    PCON=0x00;
    TR1=1;
    ES=1;
    EA=1;

while(1)               //无限循环,等待蓝牙的数据
{
   if(flag_REC==1)        //蓝牙数据标志位
    {
      flag_REC=0;
      if(buff[0]=='O'&&buff[1]=='N') //第一个字节为O,第二个字节为N,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
      switch(buff[2])
       {
        case buzzer :          // 前进
          Buzzer(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shumaguan:      // 后退
           SMG(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lcd:      // 左转
           LCD(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}
   }
}
}
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  <intrins.h>
#include   <STDIO.H>

#define  buzzer    'B'
#define  shumaguan   'S'
#define   lcd     'L'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程序对应手机软件的字符

/****************超声波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ECHO=P2^1;
sbit TRIG=P2^0;       //超声波
unsigned int  time=0;
unsigned int  timer=0;          //测距中间变量
unsigned long S=0;                  //距离

/*****************蓝牙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 flag_REC=0;
bit  flag    =0;              //蓝牙接受标识符
unsigned char  i=0;
unsigned char  dat=0;
unsigned char  buff[5]=0; //接收缓冲字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GPIO_DIG P0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
sbit LSC=P2^4;

//--定义全局变量--//
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[17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//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A、b、C、d、E、F的显示码
unsigned char disbuff[4]           ={ 0,0,0,0,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LCD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rs=P2^5;            //1602的数据/指令选择控制线
sbit rw=P2^6;           //1602的读写控制线
sbit en=P2^7;          //1602的使能控制线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 ]={"0123456789"}; //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
/****************蜂鸣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bee=P3^7;      //蜂鸣器

/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void delay(unsigned int k)
{
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for(x=0;x<k;x++)
    for(y=0;y<110;y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蜂鸣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void Conut1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S=(time*1.8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 if(S>=6200)                   //超出测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S/10);
          bee=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S/10);
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S);
           bee=0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S);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准备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igDisp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: 使用数码管显示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for(i=1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3位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disbuff[i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j=10;              //扫描间隔时间设定
        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0x00;      //消隐
        }
}

   void Conut2(void)
      {
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
        S= (long)(time*0.17)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if(S>=6200)           //超出测量范围显示“ERR0”
         {
          disbuff[0]=0x3f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disbuff[1]=0x50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disbuff[2]=0x50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disbuff[3]=0x79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disbuff[3]=DIG_CODE[S%10000/1000];
          disbuff[2]=DIG_CODE[S%1000/100];
          disbuff[1]=DIG_CODE[S%100/10];
          disbuff[0]=DIG_CODE[S%10/1];
         }

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的各个准备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1602写命令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com(unsigned char com)
{
    rs=0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指令寄存器
    rw=0;               //选择写
    P1=com;            //把命令字送入P1
    delay(5);         //延时一小会儿,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
    en=1;            //使能线电平变化,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,这点非常重要
    en=0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1602写数据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rs=1;             //选择数据寄存器
    rw=0;            //选择写
    P1=dat;         //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
    delay(5);    //延时一会儿,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,也是检测忙信号,这点非常重要
    en=1;         //使能线电平变化,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
    en=0;
  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1602初始化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init()
{
    lcd_wcom(0x38);       //8位数据,双列,5*7字形  ,用到功能设定指令
    lcd_wcom(0x0c);      //开启显示屏,关光标,光标不闪烁,用到显示开关控制指令
    lcd_wcom(0x06);     //显示地址递增,即写一个数据后,显示位置右移一位,用到了写入模式设置指令
    lcd_wcom(0x01);    //清屏,用到了清屏指令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1602显示固定字符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xianshi()
{
    lcd_wcom(0x80+0x40);
        lcd_wdat('D');
        lcd_wdat('i');
        lcd_wdat('s');
        lcd_wdat('t');
        lcd_wdat('a');
           lcd_wdat('n');
        lcd_wdat('c');
        lcd_wdat('e');
        lcd_wdat(':');
        lcd_wcom(0x80+0x4c);
        lcd_wdat('.');
        lcd_wcom(0x80+0x4e);//单位是厘米//
        lcd_wdat('c');
        lcd_wdat('m');

}
/*************lcd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**/
    void Conut3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qian,bai,shi,ge;
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S=(time*1.8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
        qian=S/1000;
        bai=(S/100)%10;
        shi=(S/10)%10;
        ge=S%10;

        lcd_wcom(0x80+0x49);//单位是厘米//
        lcd_wdat(table[qian]);
        lcd_wdat(table[bai]);
        lcd_wdat(table[shi]);
        lcd_wcom(0x80+0x4d);
        lcd_wdat(table[ge]);

        }

/***********超声波模块启动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void  StartModul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800MS启动超声波模块
  {
          TRIG=1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TRIG=0;
  }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蜂鸣器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uzzer(void)
{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TI=1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//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Conut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ee=1;
}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MG(void)
{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TI=1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//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Conut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0xff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(void)
{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TMOD=0x2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0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TI=1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//液晶初始化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//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xianshi();   //液晶显示特定字符
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Conut3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d_wcom(0x01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串口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int() interrupt 4   //中断接收3个字节
{

    if(RI)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接收中断
   {
       RI=0;
       dat=SBUF;
      if(dat=='O'&&(i==0)) //接收数据第一帧
         {
            buff[i]=dat;
          flag=1;        //开始接收数据
 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if(flag==1)
     {
      i++;
      buff[i]=dat;
      if(i>=2)
      {i=0;flag=0;flag_REC=1 ;}  // 停止接收
     }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TMOD=0x20;
    TH1=0xFd;       //11.0592M晶振,9600波特率,定时器1设置波特率
    TL1=0xFd;
    SCON=0x50;
    PCON=0x00;
    TR1=1;
    ES=1;
    EA=1;

while(1)               //无限循环,等待蓝牙的数据
{
   if(flag_REC==1)        //蓝牙数据标志位
    {
      flag_REC=0;
      if(buff[0]=='O'&&buff[1]=='N') //第一个字节为O,第二个字节为N,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
      switch(buff[2])
       {
        case buzzer :          // 蜂鸣器
          Buzzer(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shumaguan:      // 数码管
           SMG();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lcd:      // LCD
           LCD(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}
   }
}
}

网友A(2018-05-19):
我想请你修改下 汽车防撞系统程序  酬劳另议  看到请回复我 谢谢

网友A:
我想修改下汽车防撞系统的程序  用于其他设备上  酬劳另议  如看到 请尽快回复 谢谢

网友A:
想请你改个程序 请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