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HT11的stm32温湿度测量源代码

楼主:
stm32的温度测量
CMSIS 存放的是由ARM和ST官方提供的一些芯硬件底层定义
HARDWARE 存放开发者自己定义的外设 比如LED
STLib 存放ST官方对32的支持库
startup 是STM32的启动文件
USR 主函数入口 和一些用户文件
SYSTEM 存放原子开发的系统函数
OBJ LIST 存放生成的中间文件和最后生成的hex文件
PROJ 存放工程文件

完整源码下载:

部分代码预览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能: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
* 版本:V1.0
* 作者:zx
* 日期:2016/5/29
* 说明:不要试着在传感器正常工作时将其拔掉,否则会使程序卡死,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,请重启设备!
*       原因是程序可能会卡在while循环上,解决的最有效办法是加入限时跳出机制,但此版本没有!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DHT11.h"
//依次是湿度整数、小数部分、温度整数、小数部分、校验码
u8 HR,H_temp,Temp,T_temp,checkcode;

void DHT11_Config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
    GPIO_Init(GPIOC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0);
}

void Data_IO_IN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
    GPIO_Init(GPIOx,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Data_IO_OUT(GPIO_TypeDef* GPIOx, uint16_t GPIO_Pin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
    GPIO_Init(GPIOx,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u8 DHT11_ReadByte(void)
{
    u8 i,dat = 0;
    Data_IO_IN(GPIOC,GPIO_Pin_0);
    for(i=0;i<8;++i)
    {
        while(!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GPIO_Pin_0));
        Delay_us(30);
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GPIO_Pin_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dat |= 0x0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GPIO_Pin_0));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u8 DHT11_ReadData(void)
{
    Data_IO_OUT(GPIOC,GPIO_Pin_0);
    LINE_LOW(GPIOC,GPIO_Pin_0);
    Delay_ms(25);
    LINE_HIGH(GPIOC,GPIO_Pin_0);
    Data_IO_IN(GPIOC,GPIO_Pin_0);
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GPIO_Pin_0));
    while(!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GPIO_Pin_0));
    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C,GPIO_Pin_0));
        HR = DHT11_ReadByte();
    H_temp = DHT11_ReadByte();
    Temp = DHT11_ReadByte();
    T_temp = DHT11_ReadByte();
    checkcode = DHT11_ReadByte();
    if(HR+H_temp+Temp+T_temp==checkcode)
       return SUCCESS;
    else
       return FAIL;

}

#include "user_app.h"

extern u8 HR,H_temp,Temp,T_temp,checkcode;

extern char  LCD_Start_UI[];    //开机UI
extern char  LCD_Menu_UI[];     //主界面菜单UI

extern char  LCD_Temp_UI[];
extern char  LCD_Hum_UI[];
extern char  LCD_CPU_UI[];

extern char Pos[];

extern char DHT11_Init_OK[];
extern char DS18B20_Init_OK[];
extern char DS18B20_Init_ERROR[];
extern char LED_Init_OK[];
extern char BEEP_Init_OK[];

int main(void)
{
    s16 i = 0;
    u8 sta = 0;
    //SysTick_Init();
    Delay_init();
    UART_Config(115200);

    LCD_Show(LCD_Start_UI);
    Delay_ms(1000);
    BIOS_Check();
    LCD_Show(LCD_Menu_UI);
    Delay_ms(300);
    for(;;)
    {

       i = DS18B20_Get_Temp();
       DHT11_ReadData();
       Warning_Beep(i);
       Temp_Convert(i);
       Hum_Convert(HR);
       DrawGraph(i);
       sta = !sta;
       LED_RUN(sta);
       //GPIOB->ODR ^= 1<<10;
       LCD_Show(LCD_Temp_UI);
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LCD_Show(LCD_Hum_UI);

网友A(2018-03-13):
不能下载源代码马??

网友B:
能使用proteus仿真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