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代码实现按键-PC串口通讯-红外遥控控制电机

楼主:
51单片机代码实现按键-PC串口通讯-红外遥控控制电机

完整代码下载:

部分源码预览:
#include<reg51.h>  //51头文件,
#include<intrins.h>
//---------常用的两个宏定义--------------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16;

//------------函数的声明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MS(u16 dly);

//--定义使用的IO口--//
sbit LED=P1^3;
sbit KEY1=P1^1;
sbit KEY2=P1^2;
sbit PWM=P2^1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sbit IRIN=P3^2;

//--定义一个全局变量--//
u16 num,j,k,pwm,i;        //定时器返回值
u8  myKEY;        //存放电脑发送过来的按键

u8 IrValue[6];
u8 Time;
u8 DisplayData[8];
u8 code smgduan[17]={
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X76};
//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A、b、C、d、E、F、H的显示码

        //void Timer0Interrupt();
        //void InitTimer1();
        //void Keyscan(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Delay10ms(u8 c)   //误差 0us
{
        u8 a, b;
        for (;c>0;c--)                //--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,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--/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 (b=38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a=130;a>0;a--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DigDisplay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数码管显示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DisplayData[i];//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IrIni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rInit()
{
        IT0=1;//下降沿触发
        EX0=1;//打开中断0允许
        EA=1;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
        IRIN=1;//初始化端口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Timer0Init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定时器0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Init()
{
        TMOD|=0X01;//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,工作方式1,仅用TR0打开启动。

        TH0 = 0xFF;
        TL0 = 0xff;   //60ms

        ET0=1;//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
        EA=1;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TR0=1;//打开定时器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UsartIni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串口初始化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UsartInit()
{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//设置串口工作模式1,允许接收

        TMOD=0x20;  //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
        PCON=0x80;  //波特率加倍
        TH1=0xF3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1初始值,波特率是4800bps
        TL1=0xF3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接收中断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IrInit();

        k=2;
        Timer0Init();   //定时器0初始化
        UsartInit();    // 串口初始化
        IP=0x1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串口中断为高优先级

        i=10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smgduan[IrValue[2]/16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smgduan[IrValue[2]%16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smgduan[16];
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
                if (KEY1==0)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1);     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KEY1==0)        //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                //记录按键按下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5<num&&num<50)        //此处一定不能定成0<num<50否则程序会认为是0<num而不会判定num<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i+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>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 (myKEY=='x' || myKEY=='X')  //检测键盘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1);        //消除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myKEY=='x' || myKEY=='X')        //再次检测键盘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i+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KE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IrValue[2]/16==0&&IrValue[2]%16==9)  //检测遥控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i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Value[2]=0x1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i-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(j<30) && (KEY2==0))  //检测按键是否松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2=~k;

                if(myKEY=='y' || myKEY=='Y')          //按下键盘的Y键就亮,按其它键则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i-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KEY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IrValue[2]/16==1&&IrValue[2]%16==5)  //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i-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Value[2]=0x0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ReadIr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ReadIr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u8 j,k;
        u16 err;
        Time=0;
        delay(700);        //7ms
        if(IRIN==0)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err=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0*10us=10ms,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
                /*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,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,免得程序出错的时
                侯,程序死在这里*/
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0)&&(err>0))        //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IN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1)&&(err>0))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4.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4;k++)                //共有4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        //接收一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0)&&(err>0))//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1)&&(err>0))         //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//0.1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Value[k]>>=1;         //k表示第几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=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,那么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Value[k]|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//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Value[2]!=~IrValue[3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ff;
        TL0 = 0xff;
        pwm++;
        if(i>=200)         //改变i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200;
        }
        if(pwm>200)  //PWM周期为100*0.5m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m=0;
        }

网友A(2019-01-31):
唔,小白一个,不会用。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主程序注释得很详细,感谢

网友C(2019-04-09):
非常感谢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