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蓝牙模块发送数据的例子

楼主(2017-04-24):
需要用手机向蓝牙模块发送数据,现在只能做到发送和接受一个数据,但是怎么做到发送一串数据,而且在单片机上接受到,这我就不清楚了,
求大神给个好的例子,我学习下,其他蓝牙资料也可以

网友A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/******led定义*******/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1^1;
sbit led3=P1^2;
sbit led4=P1^3;
sbit led5=P1^4;
sbit led6=P1^5;
sbit led7=P1^6;
sbit led8=P1^7;
uchar shu;

void delay_ms(uint z) //毫秒延时程序
{
uint x,y;
for(x=z;x>0;x--)
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UARTinit()//串口初始化
{
TMOD=0x20;//定时器1,8位自动重装模式
TH1=0xfd;
TL1=0xfd;//波特率9600bps
TR1=1;
SM0=0;
SM1=1;//串口工作模式1,10位UART,8位数据
REN=1;//串口使能
ES=1;//开串口中断
EA=1;
}

void led(uchar x)
{
  switch (x)
{
   case 0x00:led1=0;break;
   case 0x01:led1=1;break;

   case 0x02:led2=0;break;
   case 0x03:led2=1;break;

   case 0x04:led3=0;break;
   case 0x05:led3=1;break;

   case 0x06:led4=0;break;
   case 0x07:led4=1;break;

   case 0x08:led5=0;break;
   case 0x09:led5=1;break;

   case 0x10:led6=0;break;
   case 0x11:led6=1;break;

   case 0x12:led7=0;break;
   case 0x13:led7=1;break;

   case 0x14:led8=0;break;
   case 0x15:led8=1;break;
}

}

void main()
{

   UARTinit();
   while(1);

}

void UART() interrupt 4//串口中断服务程序
{
   if(RI)
   {
   RI=0;
   shu=SBUF;

   }

}

给你个例程,我用的是HC_05主从一体蓝牙模块

HC-05 主从机一体蓝牙模块 无线蓝牙串口透传模块 无线模块 (2).rar

网友B:
去*宝搜蓝牙模块,然后进店铺,很多模块都提供例程。

楼主:
为什么一直没人解答

楼主:
没人解答吗??????

网友A:
这个是用手机app控制单片机的

网友C:
找的合适的APP给我说一下,我的蓝牙模块是MLT-bt05蓝牙模块,现在弄的仅仅可以实现手机串口与电脑的通信,但是自己找的APP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