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解keil uv4 编STC错误

楼主(2017-04-24):
can't open file 'port.h' can't open file '1602.h'

楼主:
什么问题啊,求大佬#include <port.h>  #include <1602.h>  #include <24c02.h>  #include<keyscan.h>

网友A:
没有添加头文件

楼主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port.h>
#include <1602.h>
#include <24c02.h>
#include<keyscan.h>
都有啊。。。。

楼主:
我在网上下载了全部STC头文件,并且在include paths 里添加了

网友B:
1、将放置port.h和1602.h的目录设定到option->c/c++->include path

网友C:
#include <port.h>
是告诉“编译软件”将port.h纳入我的程序中。于是:
“编译软件”:在什么地方取port.h呢?这个地方有没有port.h呢?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,就提示……
楼主帮助“编译软件”解决这两个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