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控制esp8266WIFI模块以太网实验 带手机APP控制 上传DHT11温湿度到网络

楼主(2017-04-24):
使用esp8266在stm32上实现以太网通信,需要的拿去,WIFI模块
全部资料下载:

当程序烧写到开发板之后,且 WIFI信号配置成功之后,现在可以用手机搜索
ESP8266发射出的 WIFI信号,信号名称是:BinghuoLink,无需密码即可连接。WIFI信号
默认的 IP是:192.168.123.169,端口是:8080。连接好 WIFI之后,运行安装好的手机
APP—秉火物联,APP上的 IP和端口已经初始化好,直接点击连接即可,连接成功之后会
有提示,然后就可以控制开发板中 LED的亮灭了。

APP有两个界面,第一面是控制开发板硬件的界面,第二面是 WIFI透传界面,即
APP给开发板发信息,然后开发板把信息发回给 APP。

向电脑网络助手上传DHT11温湿度:
#include "test.h"
#include "bsp_esp8266.h"
#include "bsp_SysTick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dbool.h>
#include "bsp_dht11.h"

  8. volatile uint8_t ucTcpClosedFlag = 0;

/**
  * @brief  ESP8266 (Sta Tcp Client)透传
  * @param  无
  * @retval 无
  */
void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( void )
{
        uint8_t ucStatus;

        char cStr [ 100 ] = { 0 };

       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;

  printf ( "\r\n正在配置 ESP8266 ......\r\n" );

        macESP8266_CH_ENABLE();

        ESP8266_AT_Test ();

        ESP8266_Net_Mode_Choose ( STA );

  while ( ! ESP8266_JoinAP ( macUser_ESP8266_ApSsid, macUser_ESP8266_ApPwd ) );

       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 ( DISABLE );

        while ( !        ESP8266_Link_Server ( enumTCP,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,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, Single_ID_0 ) );

        while ( ! ESP8266_UnvarnishSend () );

        printf ( "\r\n配置 ESP8266 完毕\r\n" );

        while ( 1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( & DHT11_Data ) == SUCCESS )       //读取 DHT11 温湿度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 ( cStr, "\r\n读取DHT11成功!\r\n\r\n湿度为%d.%d %RH ,温度为 %d.%d℃ \r\n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HT11_Data .humi_int, DHT11_Data .humi_deci, DHT11_Data .temp_int, DHT11_Data.temp_deci );
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 ( cStr, "Read DHT11 ERROR!\r\n" );

                printf ( "%s", cStr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印读取 DHT11 温湿度信息

                ESP8266_SendString ( ENABLE, cStr, 0, Single_ID_0 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 DHT11 温湿度信息到网络调试助手
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 ( 1000 );

                if ( ucTcpClosedFlag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是否失去连接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P8266_ExitUnvarnishSend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透传模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 ucStatus = ESP8266_Get_LinkStatus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连接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 ! ucStatus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ucStatus == 4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认失去连接后重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 ( "\r\n正在重连热点和服务器 ......\r\n"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 ! ESP8266_JoinAP ( macUser_ESP8266_ApSsid, macUser_ESP8266_ApPwd )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 !        ESP8266_Link_Server ( enumTCP,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, mac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, Single_ID_0 )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 ( "\r\n重连热点和服务器成功\r\n"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 ! ESP8266_UnvarnishSend () );
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有app的源码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