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写一个最简单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17-04-25):
  • 双击运行kile编译软件,并新建工程,选择你的开发板对应的单片机型号,我的是STC90C51,选择对应的型号为AT89C51。

  • 设置输出项,设置产生输出hex文件,单片机晶振选择对应的频率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序啦!在编辑器里写入以下代码:
    #include <reg51.h>     //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
    sbit led=p1^1 ;             //位定义,声明P1口的第一位
    void main(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led=0 ;         //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

         }

网友A:
不完整哦,LED = 0;下面增加while (1);

网友B:
嗯。楼主你已经写出来了。

网友C:
对着呢啊

网友D:
上面的代码有有点小瑕疵,我认为要加上这样一个void main()     {                led=0 ;         //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     }

网友D:
上面的代码有有点小瑕疵,我认为要加上这样一个void main()     {      while(1)        led=0 ;         //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     }

网友D:
上面的代码有有点小瑕疵,我认为要加上这样一个要这样改#include <reg51.h>     //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sbit led=p1^1 ;             //位定义,声明P1口的第一位void main()     {      while(1)      {  led=0 ;}   }      //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     }

网友E:
这是教程?

网友F:
看书 书上有最简单的

网友G:
你可以写一个最小系统的代码,书上有,很简单

网友H:
一个LED闪烁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2013 YQDZ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文  件  名      : 闪烁1个LED.C
* 作      者      : YQDZ
* 版      本      : V1.0
* 日      期      : 2013/07/02
* 主  控  MCU     : STC89C52RC
* 主      频      : 11.0592MHz
* 编  译  器      : Keil C51 V4.22
* 描      述      : P1口的1个LED灯闪烁,该程序是单片机学习中最简单最基础的,通过程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,了解如何控制端口的高低电平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头文件,单片机内部寄存器都定义在此,用的时候需要先调用 */

typedef        unsigned char UINT8;            /* 给unsigned char重新定义一个别名UINT8,用的时候直接写UINT8就可以 */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给unsigned int重新定义一个别名UINT16,用的时候直接写UINT16就可以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引脚定义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片机                    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0                L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       L2 = 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定义L2到P1^0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 数  名      : DelayMs
* 描      述      : 毫秒延时.
* 输      入      : UINT8 Ms:
*                   要延时的Ms时间. Ms值范围为0-65535,数值越大延时时间越长
* 返      回      : 无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 UINT16 Ms )
{
        UINT8 i;

        while (Ms--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 ( i = 0; i < 114; i++ );        /* 循环114大概是1MS时间 */
  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 数  名      : main
* 描      述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  入      : 无.
* 返      回      : 无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主循环 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2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端口送高电平,LED熄灭 */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延时大概1S */
                L2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端口送低电平,LED点亮 */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延时大概1S */
        }
}

网友I:
楼主写的也太简单了吧!

网友J:
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
P1^1
P1^1
P1^1
其实也无所谓,反正最后还是要在板子上试的。没在板子上试过的程序都不能叫完整的。

网友K:
首先可以根据里程写,然后与自己编写

网友L:
要学会看懂人家的程序先

网友M:
首先你得有相应的软件

网友N:
点亮一个LED灯#include <reg51.h>     //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sbit led=p1^1 ;             //位定义,声明P1口的第一位 void main()     {                led=0 ;         //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     }

网友O:
这个已经是最简单的了,已经不能再简单了。

网友P:
双击运行kile编译软件,并新建工程,选择你的开发板对应的单片机型号,我的是STC90C51,选择对应的型号为AT89C51。  设置输出项,设置产生输出hex文件,单片机晶振选择对应的频率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序啦!在编辑器里写入以下代码: #include <reg51.h>     //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sbit led=p1^1 ;             //位定义,声明P1口的第一位 void main()     {                led=0 ;         //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     }

网友P:
在kile编译软件中,新建工程,选择单片机型号,一般都是AT89C51。  设置好hex文件。然后开始写程序,#include <reg51.h>              void main()     {                led=0 ;         //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     }

网友Q:
播放音乐也行

网友R:
先想好做什么,一点点写,慢慢来

网友S:
自己找百度原理图 用仿真文件画吧

网友T:
看郭天祥的视频

网友U:
单片机书上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