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交通灯论文下载

楼主(2017-04-25):
一个交通灯不是自己做的
目录
元器件列表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
原理图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2
原理图说明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3
制作过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4
程序流程图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5
程序清单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6
最小系统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2
实验心得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3
参考文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4

1、想好自己所要实现的交通灯所必需具备的功能,分析各种元器件的型号和数量,画出实验的原理图,实验原理图主要由红、黄、绿灯显示部分和数码管倒计时显示部分组成。
红、黄、绿灯显示部分:把单片机的P1口作为红黄绿灯显示部分,P1.0→P1.2口各通过一个510Ω的限流保护电阻接南北方向的红黄绿灯;P1.4→P1.6口也各通过一个510Ω的限流保护电阻接东西方向的红黄绿灯。
数码管倒计时显示部分:单片机的P0口则输出倒计时信号(P0.0→P0.7口依次对应数码管的a、b、c、d、e、f、g、dp端),并分别由四个数码管显示字形,数码管的显示与否由P2口来控制(P2.1、P2.3、P2.5、P2.7分别控制四个数码管)。
2、根据原理图焊接实验的实物板,在排线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导线之间的交叉,以免在接通电源的时候发生短路,烧毁元器件。
3、焊接电路完毕后,根据原理图编写程序进行调试,并在仿真软件上仿真。如果能实现所需功能则可以烧入单片机进行实际的测试。
4、另外,在设计电路时要求能实现紧急事件处理,因此在设计电路时用到了单片机的外部中断,但是我在设计时考虑到紧急事件在时间上的不同要求,所以把外部中断0用来处理5s以内的紧急事件,外部中断1用来处理长时间紧急事件。设计电路时口通过一5.1K上拉电阻后一端接+5V电源,一端通过按键开关接地,口通过一5.1K上拉电阻后一端接+5V电源,一端通过单刀单掷开关接地。

完整论文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