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助: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无法控制转向

楼主(2017-04-25):
我是个小白,因为要做的模型里需要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,所以最近抱佛脚学习了一下,虽然让步进电机动了起来,但是我改了好久也没法控制改变方向,我外面的电路是单片机的P1^0口接了驱动器的PUL-,P1^1口接了驱动器的DIR-,PUL+和DIR+共阳极接+5v,驱动器接的是单轴四线的步进电机
下面是我编的程序,我的目的是想让它先朝一个方向走,5s后改变方向朝另一个方向走,我对速度没有要求,只希望它可以改变方向就好,因为晚上就要交,所以时间很赶,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帮忙,帮我看一下出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改正,感激不尽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PUL=P1^0;
sbit DIR=P1^1;
unsigned int time;
void Time1Config()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DIR=0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1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%50000==0&&time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=1;
        }

}

void Time1Config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1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)%256;
        if(PUL) PUL=0;
                else PUL=1;
        time++;
}

网友A:
while循环里应该是DIR取反才能反向,而不是一直置1

网友B:
你应该设置一个变量控制它的正反转

网友B:
你应该设置一个变量控制它的正反转,经过5秒就取反

网友C:
你应该设置一个变量

网友D:
设置个变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hile循环里应该是DIR取反才能反向,而不是一直置1

我之前令DIR=0时电机能走一个方向,令DIR走1时电机也能走另一个方向,但合到一块从1变到0时却还是只走一个方向,还有0取反不是1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应该设置一个变量控制它的正反转

我就是用DIR控制方向啊?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E:
你这个应该是普通直流电机吧 两个口一个口高 另一个口就应该是低电平 不然控制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