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要红外遥控步进电机,该用啥型号的红外接收装置 新人求助!!!!!

楼主(2017-04-25):
我想要红外遥控步进电机,该用啥型号的红外接收装置,而且编程时,接收信号、解码是该在外部中断中编写吗?还是在子程序中?求各位大神解答下。随便给我个思路。

网友A:
用亿光的那种三脚的接收头如8601V 然后用电视遥控器遥控即可 指令看到要编码的 一般接收处理都是放在MAIN下面就行了 放在中断里面影响速度

网友B:
红外一体化接收头H380

网友C:
接收用38KHz红外接收模块,发送自己用单片机+红个发射管做,协议自己写,这样安全可防止其它遥控器误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亿光的那种三脚的接收头如8601V 然后用电视遥控器遥控即可 指令看到要编码的 一般接收处理都是放在MAIN下 ...

我想用TSOP1838行吗?你的意思是接收信号还是在中断中,解码在MAIN中吗

网友D:
接收、解码最好放中断中,最后的按键处理可以放main里面

网友E:
我是接收用中断
解码在子程序里进行

网友F:
没有要求,自己会用就行

网友G:
利用外部中断接收

网友H:
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确定

网友I(2019-04-14):
可以发下程序吗

网友J:
主要利用外部中断,实现红外遥控器信号接收解码,并利用串口通信把编码传至计算机显示

网友K:
可以用HS0038接收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