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自动下载器制作

楼主(2017-04-25):
每次调试STC单片机程序时都要开关N次。
后面做了个简易的自动冷启动控制器,原理是检测到串口有打开的信号时自动断电然后重新上电,做调试的时候很方便,有个不致命的bug,在下载程序和进行串口程序调试的时候有点麻烦,打开串口会自动重新上电一次,但不影响使用。
外壳用的是LED灯电源盒,外观还不错。图片上有改线在文件中已修改过。

制作资料下载:

网友A(2017-06-18):
不错,改天做一个试试

网友B(2017-09-10):
感謝大大的分享!
讓小弟受益良多!

网友C:
不错,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大。

网友D(2018-09-21):
你好,DTR与RTS有时间差吗

网友E:
STC很稳定的自动下载器。

网友F:
楼主厉害呀!很好的资料

网友G:
用这个就方便多了!

网友H(2019-08-29):
蓝牙直接换成串口就能实现冷启动

stc51下载器(蓝牙免启动).7z

网友I:
一直想做一个类似的板子,这样批量性烧录会方便太多,谢谢楼主的分享,这个一定要尝试制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