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帮忙看一下单片机程序 TMOD寄存器配置问题

楼主(2017-04-25):
TMOD寄存器配置,例如TMOD=0x01,图片中的TMOD|=0x01是怎么回事啊?为啥是|=   小白一枚,希望大神帮助解答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图看不清,应该发比较清晰的图片较好

网友B:
TMOD|=0x01等同于 TMOD = TMOD | 0x01, “ | ” 这个是或运算,受影响的只有D0位,TMOD的数据的最低位也就是T0的M0改为1,其他保持原样,
如TMOD 的原数据0x20,经过TMOD|=0x01之后变成了0x21

网友C:
再拍得清楚一点~~

网友D:
看不大清,再拍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