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时钟完整资料

楼主(2017-04-25):
51单片机时钟完整资料

时钟计时器元件清单

序号

元器件名
元件序号与规格
单位
数量

1

电阻
R1   R19          1KΩ
2

2

R2              10KΩ
1

3

R3~R10           330Ω
8

4

R11~R18限流电阻       100Ω
8

5

电容
C1   C2         30pF
2

6

C3电解电容    10uF
1

7

三极管
P1~P9      9012
9

8

晶振
Y1         12MHz
1

9

按键
S1 K1~K4
5

10

蜂鸣器
B1
1

11

数码管
四位一体共阴
2

12

单片机
STC89C52
1

13

排针
若干
1

14

插座
40
1

单片机源程序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K1=P1^0; //功能键
sbit K2=P1^1; //加1键
sbit K3=P1^2; //减1键
sbit K4=P1^3; //备用
sbit beep=P1^4;// 蜂鸣器输出控制
uchar t,m,f,s;
uchar num;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
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  //0-F共阴极数码管
/*uchar code table0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//共阳极段码
0x82,0xf8,0x80,0x90};*/
uchar code tablewe[]={0x7f,0xbf,0xdf,0xef,0xf7,0xfb,0xfd,0xfe}; //控制位选

void delayms(uint z)  //延时z ms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di()          //蜂鸣器响
{         beep=0;        delayms(100);          beep=1;        }

void display(uchar n,uchar c,uchar d) //分离变量
{
        uchar a,b;
        a=n/10;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b=n%10;        //个位

        P0=table[a];         P2=tablewe[c];        delayms(2);        //十位显示
        P0=table[b];         P2=tablewe[d];         delayms(2); //个位显示
}
void init()
{        t=0; m=0;         f=0;           s=0;

        TMOD=0X01; //定时器T0工作于方式1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//晶振为12MHZ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         //定时时间为50ms
        EA=1;         //开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//开T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//启动T0
        }
void key()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{
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//功能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//再判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di();         //调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         //功能键按下次数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//等待功能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)TR0=0; //关闭T0,进入调时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TR0=1;        //启动T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2==0)                 //加1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di();    //调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        //等待加1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){        m++; if(m==60)m=0;         display(m,6,7);        } //秒加1,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2){        f++; if(f==60)f=0;        display(f,3,4);        } //分加1,显示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3){        s++; if(s==24)s=0;         display(s,0,1);        } //时加1,显示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3==0)         //加1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di();  //调蜂鸣器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        //等待减1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){        m--;if(m==-1)m=59;display(m,6,7);} //秒减1,显示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2){        f--;if(f==-1)f=59;display(f,3,4);} //分减1,显示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3){        s--;if(s==-1)s=23;display(s,0,1);} //时减1,显示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//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();           //调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40;  //显示-
                P2=0xdb;
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);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,0,1);        //秒显示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f,3,4);        //分显示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m,6,7);        //时显示
        }
}
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//重赋初值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次数加1
        if(t=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到1秒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清0
                m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加1

…………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电子黑下载附件…………

下载:

网友A(2021-12-01):
用什么软件仿真

网友B(2022-10-02)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软件仿真

protues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软件仿真

proteus仿真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