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LCD1602显示问题 总是前面空四格,单词间的空格会变成$,字母“A”会变成

楼主:
LCD1602显示时,总是前面空四格,单词间的空格会变成$,字母“A”会变成"E".仿真运行时没问题。哪位能帮忙解决一下#defin
主程序中:

        uchar disp[16]={"Number:         "};//显示数组
        LCD_Init();//LCD初始化

        WriteChar(1,0,16,"No one Calls.... ");//第一行显示“No one Calls.... ”

调用程序:
#include"delay.h"                    //添加延时函数头文件
#define LCD_PINDATA P0          //数据端口定义 P2
sbit RS  =  P1^4;                  //RS P0^7
sbit RW  =  P1^5;                  //RW P0^6
sbit E   =  P1^6;                  //E  P0^5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 : WriteCOMDATA(uchar LCD_DATA,uchar N)
** 函数功能 : LCD1602写指令、数据函数
** 输    入 : LCD_DATA:指令或者数据
               N:指令方式还是数据方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时,LCD_DATA为指令,N=1时,LCD_DATA为数据
** 输    出        : 无
** 说    明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COMDATA(uchar LCD_DATA,uchar N)
{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E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RS=N;
        LCD_PINDATA=LCD_DATA;
        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 : void LCD_init(void)
** 函数功能 : LCD1602初始化操作
** 输    入 : 无
** 输    出 : 无
** 说    明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WriteCOMDATA(0x01,0);
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WriteCOMDATA(0x38,0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COMDATA(0x06,0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COMDATA(0x0c,0);
        Delay(1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 :void WriteChar(uchar Row,uchar Col,uchar Num,uchar *pBuffer)
** 函数功能 :在任意位置写指定个字符
** 输    入 :Row : 要写的字符所在的行,只能为1或2;
              Col : 要写的字符所在的列,只能为0---15
              Num : 要写字符的个数
              pbuffer : 要写字符的首地址
** 输    出 :无
** 说    明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Char(uchar Row,uchar Col,uchar Num,uchar *pBuffer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f(Row==1)Row=0x80+Col;
        else Row=0xC0+Col;
        WriteCOMDATA(Row,0);
        for(i=Num;i!=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COMDATA(*pBuffer,1);
                pBuffer++;
        }
}
#endif

网友A(2017-04-25):
仿真正确说明代码基本上没问题,开发板不能运行需要调整时序即可,出现你说的情况很可能是硬件问题,从开发板原理图上查找,主要看LCD控制线是否与其它控制冲突,我遇到过LCD与键盘控制冲突的开发板。

网友B:
前面的空格是因为你每次指针初始化的时候设置的

网友C:
怎么改啊?大神

网友D:
控制一下延时

网友C:
怎么控制啊?

网友C:
这是实物运行时的现象

网友C:
已解决,谢谢各位

网友E:
先給位址(ADR)再給資料(DAT)...

网友C:
已经解决了,谢谢各位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已经解决了,谢谢各位

解决了,也给大家分亨下经验嘛

网友G(2020-10-26):
楼主,可以分享一下不,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

网友H:
您能否分享解决问题的方式?

网友I:
P0口要接上拉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