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刚学习单片机,不知道怎么将经计算得到的未知浮点型变量写入1602液晶,请大神指...

楼主(2017-04-25):
刚刚学习单片机,不知道怎么将经计算得到的未知浮点型变量写入1602液晶,请大神指教!!

网友A:
#include "stdio.h"   //包含此头文件
float a;               //此时a为浮点数变量char b[];            //此时b为浮点数变量转化后的字符串数组
main
{
while(1)             //无限循环
       {       printf(b,"5.2f",a); //实时的把浮点数变量A,通过格式化函数转换成字符串型变量B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格式说明:5,2F。5为小数点前保留5位,2为小数点保留2位,超出部分会四舍五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不确定小数点前几位,可以写为“.2f”
    lcd_show(b);        //此时字符B,已是可以被1602识别的字符变量,通过显示函数显示在液晶上。
       }
}

网友B:
液晶显示的是字符,我们浮点数是一个数值,要吧数值转换成字符才显示。

网友C:
只要将浮点型数据按ASCII码数据写入就行,不要想复杂了。至于变量,那就刷新就是了。用乘方表示的浮点型数据(例如1.23×104)不好写,但可以用c51浮点型数据(例如1.23E4)形式写入。

网友D(2020-01-01):
大佬们,怎么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