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0口画lcd1602时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

楼主(2017-04-25):
在p0口画lcd1602时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?

网友A:
p1、p2、p3口都有内置的上拉电阻。唯独p0口没有,所以要外加上拉电阻。

网友B(2019-05-27):
如果不加,P0无电阻会在仿真时无法显示现在

网友C:
P0口没有内置上拉,不加外置上拉电阻,当设置P0口输出高电平时候,p0口相当于悬空,不稳定且容易受到干扰,和内部电路有关可以查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