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,设计一个单片机系统,要求单片机控制电压输出范围0~10V

楼主(2017-04-25):
如题,大神帮帮忙!!!!!

网友A:
单片机的型号有要求吗

网友B:
用一个DC升压电路,用单片机的输出PWM信号控制使能引脚!典型的应用在TFT的背光调节

网友C:
有负载要求吗?

网友D:
你这没说清楚,控制输出0~10V,是输出高低电平还是连续的,连续的话输出波形要求什么样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,要说清楚软件才好回复

网友D:
或者你直接告诉大家你要控制什么东西更好回复

网友E:
需要考虑高低电频,一般的话用pwm

网友E:
考虑高低电频,一搬用 pwm

网友F:
论坛里面有,自己搜一下,步进0.1V

网友G:
控制0~10V的直流输出?

网友H:
有哪位大哥有plc的论文吗

网友H:
加我QQ啊 就是我名字

网友I:
我也在找

网友J:
可以用pmw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