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看看程序或者连线有什么问题,LCD没显示

楼主(2017-04-25)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   uchar   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 uint    unsigned int

sbit LCD_SI=P2^0;                //串行数据
sbit LCD_SCL=P2^1;                //同步时钟
sbit LCD_A0=P2^2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命令还是数据
sbit LCD_CS=P2^3;
uchar code EF16x8[][16] =
{
    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/*   */
    {0x00,0x00,0x00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3,0x30,0x00,0x00,0x00},/* ! */
    {0x00,0x10,0x0C,0x06,0x10,0x0C,0x0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/* */
    {0x40,0xC0,0x78,0x40,0xC0,0x78,0x40,0x00,0x04,0x3F,0x04,0x04,0x3F,0x04,0x04,0x00},/* # */
...
};
uchar code CHINESE_WORD[]={“东北大学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"};
uchar code CF16x16[][32]={
    {0x00,0x08,0x88,0x48,0x28,0x18,0x0F,0xE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0,0x00,
     0x00,0x20,0x11,0x09,0x05,0x41,0x81,0x7F,0x01,0x01,0x05,0x09,0x11,0x20,0x00,0x00},/*"",0*/
    {0x00,0x20,0x20,0x20,0x20,0xFF,0x00,0x00,0x00,0xFF,0x40,0x20,0x10,0x08,0x00,0x00,
     0x20,0x60,0x20,0x10,0x10,0xFF,0x00,0x00,0x00,0x3F,0x40,0x40,0x40,0x40,0x78,0x00},/*"",1*/
...
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CD写函数
void LCD_write(数据或者命令,A0选择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ite(uchar data_command,uchar dc)
{//参数dc=0时表示发命令,dc=1时表示发送数据
  uchar i;
  LCD_A0=dc;
  LCD_CS=0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LCD_SCL=0;
   LCD_SI=(data_command&0x80)==0?0:1;
   data_command<<=1;
   LCD_SCL=1;
  }
  LCD_CS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CD初始化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uchar i;
    for ( i = 100; i>0; i--);
    LCD_write(0xa2,0);        // LCD偏压设置:1/9 BIAS
    LCD_write(0xa1,0);        //列地址选择为从右到左对应0~127;0xa1:列地址从左到右;0xa0:列地址从右到左
    LCD_write(0xc0,0);        // 行地址从上到下为0~63;0xc0:行地址从上到下;0xc8:行地址从下到上
    LCD_write(0x26,0);        // V5电压内部电阻调整设置
    LCD_write(0x81,0);        //亮度调整命令为双字节命令
    LCD_write(0x10,0);        //亮度调节, 0~63(暗到亮)
    LCD_write(0x2f,0);        //上电控制,打开调压器、稳压器和电压跟随
    LCD_write(0xaf,0);        //0xae:set display off0xaf:set display on
    LCD_write(0x40,0);        //起始行设置
}
void clrscr(uchar page_f, uchar pages,uchar column_f,uchar columns )
{        //参数:指向字首地址,起始页,占多少页,起始列,占多少列
  uchar i,j,page=0xb0;                //指向首页命令
    for(i=page_f;i<page_f+pages;i++)
    {
        LCD_write(page+i,0);
        LCD_write(0x10|((0xf0 & column_f)>>4),0);        //设定列地址高4位为0
        LCD_write(0x00|(0x0f & column_f),0);            //设定列地址低4位为0
        for(j=0;j<columns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write(0x00,1);
        }
    }
}
void Draw_word(uchar *d_where,uchar page_f,
    uchar pages,uchar column_f,uchar columns)
{//参数:字模首地址,起始页,占多少页,起始列,占多少列
    uchar i,j,page=0xb0;        //指向首页命令
    for ( i=page_f; i<page_f+pages; i++)
    {
        LCD_write(page+i,0);
        LCD_write(0x10|((0xf0&column_f)>>4),0);//设定列地址高4
        LCD_write(0x00|(0x0f&column_f),0);    //设定列地址低4
        for(j=0;j<columns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write(*d_where,1);
            d_where++;
       }
   }
}
void Draw_word_inv(uchar *d_where,uchar page_f,
    uchar pages,uchar column_f,uchar columns)
{//参数:字模首地址,起始页,占多少页,起始列,占多少列
    uchar i,j,page=0xb0;        //指向首页命令
     for ( i=page_f; i<page_f+pages; i++)
    {
        LCD_write(page+i,0);
        LCD_write(0x10|((0xf0&column_f)>>4),0);//设定列地址高4
        LCD_write(0x00|(0x0f&column_f),0);    //设定列地址低4
        for(j=0;j<columns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CD_write(~(*d_where),1);
            d_where++;
       }
   }
}
void PrintString(uchar *str,uchar line,uchar column)
{
    uchar i,c,d;
    while (c=*st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得一个字符
    {
        if (c<0xA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半角字符?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if ((c<‘ ’)||(c>~)) continue;                //不在可显示字符范围内,忽略
            Draw_word(EF16x8[c-‘ ’],line,2,column,8);        //显示ASCII字符,8×16点阵
            column+=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位到下一个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if (column>=12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lumn=0;
                line+=2;
                if (line>=7) line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可能是汉字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d=*str;
            if (d<0xA1) continue;                //不是汉字,忽略
            for (i=0;i<sizeof(CHINESE_WORD);i+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 (c==CHINESE_WORD) && (d==CHINESE_WORD[i+1]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raw_word(CF16x16[i/2],line,2,column,16); //显示ASCII字符,16×16点阵
                    s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        column+=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位到下一个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lumn>=128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um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e+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line>=7) lin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void PrintString(uchar *str,uchar line,uchar column)
{
    uchar i,c,d;
    while (c=*st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得一个字符
    {
        if (c<0xA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半角字符?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if ((c<‘ ’)||(c>~)) continue;                //不在可显示字符范围内,忽略
            Draw_word_inv (EF16x8[c-‘ ’],line,2,column,8);        //显示ASCII字符,8×16点阵
            column+=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位到下一个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if (column>=12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lumn=0;
                line+=2;
                if (line>=3) line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可能是汉字
        {
            s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d=*str;
            if (d<0xA1) continue;                //不是汉字,忽略
            for (i=0;i<sizeof(CHINESE_WORD);i+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 (c==CHINESE_WORD) && (d==CHINESE_WORD[i+1]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raw_word_inv(CF16x16[i/2],line,2,column,16); //显示ASCII字符,16×16点阵
                    s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              column+=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位到下一个显示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olumn>=128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um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e+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line>=3) lin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