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设计一个简单的压电陶瓷驱动控制电路!急!

楼主:
用51单片机

网友A(2017-04-25):
你要拿压电陶瓷当蜂鸣器还是当传感器

图1应该是蜂鸣器

图2应该是传感器

网友B:
这里面都是高手啊

网友C:
求大神帮忙设计一个51单片机控制的驱动电源,输出为0到100伏,可以用按键控制电压增大和减小,然后用数码管显示,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