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路灯控制系统仿真及程序 12864菜单显示

楼主(2017-04-25):
模拟路灯控制系统仿真原理图:

12864菜单显示程序:
#include "FUN.h"
#include "LCD12864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ZK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keydown=P1^1;        //下键
sbit keyenter=P1^3;        //确定键
sbit keyup=P1^0;        // 上键
sbit keyback=P3^4 ;//返回

uchar func_index=0;

void (*current_operation_index)();
typedef struct
   {
         uchar current;
         uchar up;//向上翻索引号        x
         uchar down;//向下翻索引号         y
         uchar enter;//确认索引号          z
                 uchar back;// 返回索引号           w
         void (*current_operation)();
         } key_table;

key_table code table[10]=
{
     //     x,y,z,w
                  {0,0,0,1,0,(*fun0)},//第一层,显示、按确认键继续
         {1,4,2,5,0,(*fun1)},//第一层,显示【光控】、时间控制、物位控制、故障检测
         {2,1,3,6,0,(*fun2)},//第一层,显示光控、【时间控制】、物位控制、故障检测
         {3,2,4,7,0,(*fun3)},//第一层,显示光控、时间控制、【物位控制】、故障检测
         {4,3,1,8,0,(*fun4)},//第一层,显示光控、时间控制、物位控制、【故障检测】

         {5,5,5,5,1,(*fun5)},//第二层,执行光控程序
         {6,6,6,6,2,(*fun6)},//第二层,执行时间控制程序
         {7,7,7,7,3,(*fun7)},//第二层,执行物位控制程序
         {8,8,8,8,4,(*fun8)},//第二层,执行故障检测程序
//                 {9,9,9,9,2,(*fun9)},//第二层,执行清屏函数

};

void main()
{
    initLCD();
        clearscreen(0);
    Set_line(0);
    disp_BMP(a);
        delayms(1000);
        clearscreen(0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find index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if((keyup==0)||(keydown==0)||(keyenter==0)||(keyback==0)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//消抖
               if(keyup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unc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up;    //向上翻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up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if(keydow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unc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down;    //向下翻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down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if(keyenter==0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enter;    //确认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enter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if(keyback==0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back;    //返回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back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screen(0);
         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screen(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rrent_operation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current_operati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current_operation_index)();//执行当前操作函数

     }

}

  #include<reg52.h>
  #include "lcd12864.h"
  #include "delay.h"
  #include"FUN.h"
  #include "ZK.h"
  #include"DS1302.h"
    sbit F1=P3^0;
  sbit F2=P3^1;
  sbit BUZZ=P3^3;
  sbit L1=P3^6;
  sbit L2=P3^7;
  sbit EN=P1^4;
  sbit CK0=P1^5;
  sbit CK1=P1^6;
  sbit CK2=P1^7;
sbit K1=P1^3;      //                时间调整选择键
sbit K2=P1^0;      //             加键
sbit K3=P1^1;      //             减键
sbit K4=P1^2;      //           确定保存键
sbit K5=P3^4;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时间控制页返回
sbit K6=P3^5;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方向选择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全局变量申明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unsigned char code DATE_TIME_WORDS[];
//unsigned char code WEEKDAY_WORDS[];
uchar DateTime[7];
uchar tCount=0;          //定时器T0定时50ms的计数器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fun0()
{
    uchar i;
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Hanzi(0,0+i*16, DATE_TIME_WORDS0+i*32);
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Hanzi(2,0+i*16, DATE_TIME_WORDS0+(i+6)*32);
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Hanzi(4,0+i*16, DATE_TIME_WORDS0+(i+12)*32)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Hanzi(6,0+i*16, DATE_TIME_WORDS0+(i+17)*32);
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fun1()         //  第一层,显示【光控】、时间控制、物位控制、故障检测
{
        uchar i;
    InitializeLCD(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 DATE_TIME_WORDS1+i*32)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4)*32)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8)*32)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2)*32);

         L1=1;
         L2=1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fun2()         //第一层,显示光控、【时间控制】、物位控制、故障检测
{
        uchar i;
    InitializeLCD();
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)*32);
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0,DATE_TIME_WORDS1+0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4)*32);
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80,DATE_TIME_WORDS1+3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8)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2)*32);

         L1=1;
         L2=1;
}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  void fun3()         //第一层,显示光控、时间控制、【物位控制】、故障检测
{
        uchar i;

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)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4)*32);

                Hanzi(4,0,DATE_TIME_WORDS1+0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8)*32);

                Hanzi(4,80,DATE_TIME_WORDS1+3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2)*32);
         L1=1;
         L2=1;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
  void fun4()        //第一层,显示光控、时间控制、物位控制、【故障检测】
{
        uchar i;

    InitializeLCD();
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)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4)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8)*32);

                 Hanzi(6,0,DATE_TIME_WORDS1+0*32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2)*32);

                 Hanzi(6,80,DATE_TIME_WORDS1+3*32);

         L1=1;
         L2=1;
         BUZZ=1;
}

//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
  void fun5()        //第二层,显示光控
{
          uchar i;
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)*32);
if(EN==1)
  {
   L1=0;
   L2=0;
  }
  if(EN==0)
  {
   L1=1;
   L2=1;
  }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T0_Int1()interrupt 1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TH0=-50000/256;
        TL0=-50000%256;
        if(++tCount<=20)return;
        tCount=0;
        Reverse_Display=Adjust_Index==6;         //调整年后两位
        OneChar_int(0,26,DateTime[6]/10);
        OneChar_int(0,34,DateTime[6]%10);
        for(i=4;i>2;i--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月、日
        {
          Reverse_Display=Adjust_Index==i;
          OneChar_int(0,56+(4-i)*32,DateTime[i]/10);
          OneChar_int(0,64+(4-i)*32,DateTime[i]%10);
        }
     Reverse_Display=Adjust_Index==5;          //显示星期
         Hanzi_int(2,88,WEEKDAY_WORDS+(DateTime[5]%10-1)*32);
            for(i=2;i>0;i--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时、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verse_Display=Adjust_Index==i;
                  OneChar_int(4,26+(2-i)*32,DateTime[i]/10);
                  OneChar_int(4,34+(2-i)*32,DateTime[i]%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Reverse_Display=Adjust_Index==0;         //显示秒
           OneChar_int(4,88,DateTime[0]/10);
           OneChar_int(4,96,DateTime[0]%10)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if ((DateTime[0]/10>=3)&&(DateTime[0]%10>=0))//在定时时间内灯就亮
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、分、时、日、月、星期、年
                L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  0、 1、 2、 3、 4、 5、   6 )
                L2=0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 ( (DateTime[0]/10<=2)&&(DateTime[0]%10>=0)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1=1;
                L2=1;
        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Ex_Int0()interrupt 0
{
if(K1==0)
   {
        if(Adjust_Index==-1||Adjust_Index==0)Adjust_Index=7;
        else Adjust_Index--;
   }
   else if(K2==0)
   {
   DateTime_Adjust(1);  //加1
   }
    else if(K3==0)
        {
   DateTime_Adjust(-1);
   }
   else if(K4==0)
   {
        Set_Time();
        Adjust_Index=-1;
   }
}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fun6()         //第二层,时间控制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    clearscreen(0);
        OneChar(0,10,2);
        OneChar(0,18,0);
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    Hanzi(0,42+i*32,DATE_TIME_WORDS+i*32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42,DATE_TIME_WORDS+3*32);
                Hanzi(2,58,DATE_TIME_WORDS+4*32);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90,WEEKDAY_WORDS+4*32);
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    Hanzi(4,42+i*32,DATE_TIME_WORDS+(i+5)*32);

        IE=0X83;
                IP=0X01;
                IT0=0X01;
                TH0=-50000/256;
                TL0=-50000%256;
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5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//                 I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Adjust_Index==-1)Get_Time();

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clearscreen(0);
//       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  void fun7()        //第二层,物位控制
{
   uchar i;
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8)*32);

  if((CK0==0)&&(K6==1))
   {
        L1=0;
        L2=1;
   }
  if((CK1==0)&&(K6==1))
    {
        L1=1;
        L2=0;
    }
  if((CK2==0)&&(K6==1))
    {
        L1=1;
        L2=1;
    }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  if((CK2==0)&&(K6==0))
   {
        L1=1;
        L2=0;
   }
  if((CK1==0)&&(K6==0))
    {
        L1=0;
        L2=1;
    }
  if((CK0==0)&&(K6==0))
    {
        L1=1;
        L2=1;
    }
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
  void fun8()        //第二层,故障检测
{
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2)*32);
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if( (F1==1)&&(F2==0)  )           //声光报警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Hanzi(4,0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16)*32);         //显示1号灯故障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(F1==0)&&(F2==1)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Hanzi(4,0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21)*32);        //显示2号灯故障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 (F1==1)&&(F2==1)  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Hanzi(4,0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26)*32);        //显示全故障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(F1==0)&&(F2==0)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Hanzi(4,0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31)*32);          //无故障
           }

}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  void fun9()        //第二层,显示时间控制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for(i=0;i<4;i++)
//   Hanzi(2,0+i*16,DATE_TIME_WORDS1+(i+4)*32);
//
//
//}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 void fun10()         //第二层,北京大学层下显示历史、【政治】、简介、返回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1)*32);
//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0,DATE_TIME_WORDS3+0*32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4)*32);
//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48,DATE_TIME_WORDS3+3*32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6)*32);
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8)*32);
//
//
//}
//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  void fun11()         //第二层,北京大学层下显示历史、政治、【简介】、返回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1)*32);
//
//
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4)*32);
//
//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0,DATE_TIME_WORDS3+0*32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6)*32);
//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48,DATE_TIME_WORDS3+3*32);
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8)*32);
//
//
//}
//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//
////  void fun12()        //第二层,北京大学层下显示历史、政治、简介、【返回】
////{
////        uchar i;
////   InitializeLCD();
//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1)*32);
//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4)*32);
//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6)*32);
////
////
////                 Hanzi(6,0,DATE_TIME_WORDS3+0*32);
//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3+(i+8)*32);
////
////                 Hanzi(6,48,DATE_TIME_WORDS3+3*32);
////
////}
//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  void fun13()        //第二层,重庆三峡学院层下显示【简介】、最佳院系、最佳实验室、返回
//{
//  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4+i*32);
//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4)*32);
//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8)*32);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13)*32);
//
//}
//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 void fun14()         //第二层,重庆三峡学院层下显示简介、【最佳院系】、最佳实验室、返回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1)*32);
//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0,DATE_TIME_WORDS4+0*32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4)*32);
//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80,DATE_TIME_WORDS4+3*32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8)*32);
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13)*32);
//
//
//}
//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  void fun15()         //第二层,重庆三峡学院层下显示简介、最佳院系、【最佳实验室】、返回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1)*32);
//
//
//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4)*32);
//
//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0,DATE_TIME_WORDS4+0*32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8)*32);
//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96,DATE_TIME_WORDS4+3*32);
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13)*32);
//
//
//}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//
////  void fun16()        //第二层,重庆三峡学院层下显示简介、最佳院系、最佳实验室、【返回】
////{
////        uchar i;
//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Hanzi(0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1)*32);
//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4)*32);
//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4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8)*32);
////
////
////                 Hanzi(6,0,DATE_TIME_WORDS4+0*32);
////
////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////                Hanzi(6,16+i*16,DATE_TIME_WORDS4+(i+13)*32);
////
////                 Hanzi(6,48,DATE_TIME_WORDS4+3*32);
////
////
////}
//
//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17()        //第三层,清华大学地点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5+i*32);
//
//}
//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18()        //第三层,清华大学创建时间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6+i*32);
//
//}
//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19()        //第三层,清华大学简介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7+i*32);
//
//}
//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20()        //第三层,北京大学历史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8+i*32);
//
//}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21()        //第三层,北京大学政治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9+i*32);
//
//}
/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22()        //第三层,北京大学简介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7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10+i*32);
//
//}
//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23()       //第三层,重庆三峡学院简介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11+i*32);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0,DATE_TIME_WORDS11+8*32);
//
//}
//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24()       //第三层,重庆三峡学院最佳院系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12+i*32);
//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0+i*16,DATE_TIME_WORDS12+(i+8)*32);
//
//}
//
//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
//void fun25()       //第三层,重庆三峡学院最佳实验室层
//{
//        uchar i;
//         InitializeLCD();
//
//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//            Hanzi(0,0+i*16,DATE_TIME_WORDS13+i*32);
//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//                Hanzi(2,0+i*16,DATE_TIME_WORDS13+(i+8)*32);

下载:

网友A(2017-07-09):
这个怎么做的

网友B(2020-04-26):
有用,拿走了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