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FT2.4汉字2样例程序 51单片机开发板程序

楼主(2017-04-25):
单片机TFT2.4彩屏显示程序.
完整源码下载:

预览:

#include  "reg52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stdio.h"
  char tempbuffer[10];
#define WINDOW_XADDR_START        0x0050 // Horizontal Start Address Set
#define WINDOW_XADDR_END        0x0051 // Horizontal End Address Set
#define WINDOW_YADDR_START        0x0052 // Vertical Start Address Set
#define WINDOW_YADDR_END        0x0053 // Vertical End Address Set
#define GRAM_XADDR                    0x0020 //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Set
#define GRAM_YADDR                    0x0021 // GRAM Vertical Address Set
#define GRAMW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22 // memory write

/* LCD color */
#define White          0xFFFF
#define Black          0x0000
#define Blue           0x001F
#define Blue2          0x051F
#define Red            0xF800
#define Magenta        0xF81F
#define Green          0x07E0
#define Cyan           0x7FFF
#define Yellow         0xFFE0

sbit CS=P2^7;                //片选
sbit RES=P2^5;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sbit RS=P2^4;                //数据/命令选择
sbit RW=P2^3;
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口使用P1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
void main (void);
void ILI9325_Initial(void);
void show_colour_bar (void);
void Init_data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int y);
void Write_Cmd(unsigned char DH,unsigned char DL);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H,unsigned char DL);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tt);
void show_photo(void);
void Show_RGB (unsigned int x0,unsigned int x1,unsigned int y0,unsigned int y1,unsigned int Color);
unsigned char code pic[];
void  Write_Data_U16(unsigned int y);
static void LCD_SetPos(unsigned int x0,unsigned int x1,unsigned int y0,unsigned int y1);
void ClearScreen(unsigned int bColor);
void LCD_PutChar8x16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y, char c, unsigned int fColor, unsigned int bColor);
void LCD_PutChar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y, char c, unsigned int fColor, unsigned int bColor);
void LCD_PutString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y, char *s, unsigned int fColor, unsigned int bColor);

void LCD_PutChar8x8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y, char c, unsigned int fColor, unsigned int bColor);
void PutGB1616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 y, unsigned char c[2], unsigned int fColor,unsigned int bColor);
void PutGB3232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 y, unsigned char c[2], unsigned int fColor,unsigned int bColor);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
void  main(void)
{
float j=80.12;
        CS=1;
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RES=0;
        delayms(150);
        RES=1;
        delayms(25);
        ILI9325_Initial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empbuffer,"%4.5f",j);

ClearScreen(0x0);

//show_colour_bar();

//LCD_PutString(2,40,"     周期",Red,Blue);                  ///前景颜色和背景颜色,可以直接预定义,也可以直接填入16进制数字
LCD_PutString(40,60,tempbuffer,Blue2,Yellow);
//LCD_PutString(40,80,"频率",Magenta,Green);
LCD_PutString(40,100,"周期",0x07e0,0xf800);
//LCD_PutString(40,120,"专业开发板工控板",0xF800,Yellow);
LCD_PutString(40,140,"频率",0xF800,Yellow);
//LCD_PutString(20,160,"abcdefghijklmnopqistuvwxyz",0xF800,Yellow);
LCD_PutString(20,180,"幅度值",0xF800,Yellow);
PutGB3232(20,200,"我",Blue,Yellow);        //写入32x32汉字
PutGB3232(60,200,"爱",Blue,Red);
PutGB3232(100,200,"单",Blue,Magenta);
PutGB3232(140,200,"片",Blue,Green);
PutGB3232(180,200,"机",Blue,Cyan);
//PutGB3232(20,240,"硕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60,240,"耀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100,240,"电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140,240,"子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180,240,"科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20,280,"技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60,280,"欢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100,280,"迎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140,280,"你",Blue,0X00);
//PutGB3232(180,280,"!",Blue,0X00);

//        show_photo()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
        }
}

void ClearScreen(unsigned int bColor)
{
unsigned int i,j;
LCD_SetPos(0,240,0,320);//320x240
for (i=0;i<325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for (j=0;j<240;j++)
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U16(bColor);

        }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#include "8X16.h"
void LCD_PutChar8x16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y, char c, unsigned int fColor, unsigned int bColor)
{
unsigned int i,j;
LCD_SetPos(x,x+8-1,y,y+16-1);
for(i=0; i<16;i++)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m=Font8x16[c*16+i]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m&0x80)==0x8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U16(f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U16(b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LCD_PutChar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y, char c, unsigned int fColor, unsigned int bColor) {

                LCD_PutChar8x16( x, y, c, fColor, bColor );
        }

#include "GB1616.h"        //16*16汉字字模

void PutGB1616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 y, unsigned char c[2], unsigned int fColor,unsigned int bColor)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,k;

        LCD_SetPos(x,  x+16-1,y, y+16-1);

        for (k=0;k<64;k++) { //64标示自建汉字库中的个数,循环查询内码
          if ((codeGB_16[k].Index[0]==c[0])&&(codeGB_16[k].Index[1]==c[1])){
            for(i=0;i<32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m=codeGB_16[k].Msk[i];
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m&0x80)==0x8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U16(f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U16(b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#include "GB3232.h"        //32*32汉字字模

void PutGB3232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 y, unsigned char c[2], unsigned int fColor,unsigned int bColor)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,k;

        LCD_SetPos(x,  x+32-1,y, y+32-1);

        for (k=0;k<15;k++) { //15标示自建汉字库中的个数,循环查询内码
          if ((codeGB_32[k].Index[0]==c[0])&&(codeGB_32[k].Index[1]==c[1])){
            for(i=0;i<128;i++) {
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m=codeGB_32[k].Msk[i];
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m&0x80)==0x8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U16(f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U16(b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
void LCD_PutString(unsigned short x, unsigned short y, unsigned char *s, unsigned int fColor, unsigned int bColor) 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l=0;
        while(*s) {
                if( *s <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utChar(x+l*8,y,*s,fColor,b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GB1616(x+l*8,y,(unsigned char*)s,fColor,bColo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2;l+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==================== 显示R G B 顔色 ====================//

void Show_RGB (unsigned int x0,unsigned int x1,unsigned int y0,unsigned int y1,unsigned int Color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//address_set();
        LCD_SetPos(x0,x1,y0,y1);
        for (i=y0;i<=y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for (j=x0;j<=x1;j++)
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_U16(Color);

        }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 显示彩条 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show_colour_bar (void)

{
        int V,H;
        LCD_SetPos(0,240,0,320);//320x240

        for(H=0;H<240;H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V=0;V<40;V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f8,0x00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H=0;H<240;H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V=40;V<80;V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7,0xe0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H=0;H<240;H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V=80;V<120;V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,0x1f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H=0;H<240;H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V=120;V<160;V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ff,0xe0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H=0;H<240;H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V=160;V<200;V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f8,0x1f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H=0;H<240;H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V=200;V<240;V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7,0xff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H=0;H<240;H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V=240;V<280;V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ff,0xff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H=0;H<240;H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V=280;V<320;V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00,0x00);
        }

}

void show_photo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unsigned long s=0;

        LCD_SetPos(0,240,0,320);//320x240

        for (i=0;i<75;i++)
        {
        for (j=0;j<240;j++)
        Write_Data(0xff,0xff);

        }

        for (i=0;i<17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for (j=0;j<55;j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ff,0xff);

                for (j=0;j<130;j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pic[s++],pic[s++]);

                for (j=0;j<55;j++)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xff,0xff);
        }

    for (i=0;i<75;i++)
        {
        for (j=0;j<240;j++)
        Write_Data(0xff,0xff);

        }

      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
void  Init_data 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int 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m,n;
        m=y>>8;
        n=y;
        Write_Cmd(0x00,x);
        Write_Data(m,n);

}

void  Write_Data_U16(unsigned int y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m,n;
        m=y>>8;
        n=y;
        Write_Data(m,n);
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 写命令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
void Write_Cmd(unsigned char DH,unsigned char DL)
{

        CS=0;
        RS=0;

        P1=DH;
        RW=0;
        RW=1;

        P1=DL;

        RW=0;
        RW=1;
        CS=1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 写数据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H,unsigned char DL)
{

        CS=0;

        RS=1;
        P1=DH;
        RW=0;
    RW=1;

        P1=DL;
        RW=0;
        RW=1;
        CS=1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count)
{
    int i,j;
    for(i=0;i<count;i++)
       {
             for(j=0;j<260;j++);
       }
}

  325. //===================== 初始化代码 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
void ILI9325_Initial(void)
{

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delayms(1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不同晶振速度可以调整延时,保障稳定显示
Init_data(0x00E5, 0x8000); // Set the Vcore voltage and this setting is must.
Init_data(0x0000, 0x0001); // Start internal OSC.
Init_data(0x0001, 0x0100); // set SS and SM bit
Init_data(0x0002, 0x0700); // set 1 line inversion
Init_data(0x0003, 0x1090); //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=0.
Init_data(0x0004, 0x0000); // Resize register
Init_data(0x0008, 0x0202); // set the back porch and front porch
Init_data(0x0009, 0x0000); // set non-display area refresh cycle ISC[3:0]
Init_data(0x000A, 0x0000); // FMARK function
Init_data(0x000C, 0x0000); // RGB interface setting
Init_data(0x000D, 0x0000); // Frame marker Position
Init_data(0x000F, 0x0000); // RGB interface polarity
//*************Power On sequence ****************//
Init_data(0x0010, 0x0000); // SAP, BT[3:0], AP, DSTB, SLP, STB
Init_data(0x0011, 0x0007); // DC1[2:0], DC0[2:0], VC[2:0]
Init_data(0x0012, 0x0000); // VREG1OUT voltage
Init_data(0x0013, 0x0000); // VDV[4:0] for VCOM amplitude
delayms(200); // Dis-charge capacitor power voltage
Init_data(0x0010, 0x17B0); // SAP, BT[3:0], AP, DSTB, SLP, STB
Init_data(0x0011, 0x0037); // DC1[2:0], DC0[2:0], VC[2:0]
delayms(50); // Delay 50ms
Init_data(0x0012, 0x013E); // VREG1OUT voltage
delayms(50); // Delay 50ms
Init_data(0x0013, 0x1F00); // VDV[4:0] for VCOM amplitude
Init_data(0x0029, 0x0013); // VCM[4:0] for VCOMH
delayms(50);
Init_data(0x0020, 0x0000); // GRAM horizontal Address
Init_data(0x0021, 0x0000); // GRAM Vertical Address
// ----------- Adjust the Gamma Curve ----------//
Init_data(0x0030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31, 0x0404);
Init_data(0x0032, 0x0404);
Init_data(0x0035, 0x0004);
Init_data(0x0036, 0x0404);
Init_data(0x0037, 0x0404);
Init_data(0x0038, 0x0404);
Init_data(0x0039, 0x0707);
Init_data(0x003C, 0x0500);
Init_data(0x003D, 0x0607);
//------------------ Set GRAM area ---------------//
Init_data(0x0050, 0x0000); // Horizontal GRAM Start Address

Init_data(0x0051, 0x00EF); // Horizontal GRAM End Address
Init_data(0x0052, 0x0000); //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
Init_data(0x0053, 0x013F); // Vertical GRAM Start Address
Init_data(0x0060, 0x2700); // Gate Scan Line
Init_data(0x0061, 0x0001); // NDL,VLE, REV
Init_data(0x006A, 0x0000); // set scrolling line
//-------------- Partial Display Control ---------//
Init_data(0x0080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81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82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83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84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85, 0x0000);
//-------------- Panel Control -------------------//
Init_data(0x0090, 0x0010);
Init_data(0x0092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93, 0x0003);
Init_data(0x0095, 0x0110);
Init_data(0x0097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98, 0x0000);
Init_data(0x0007, 0x0173); //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

//        Write_Cmd_Data(0x0022);//

}
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CD_DefineDispWindow
功    能:定义显示窗体
参    数:x0:  窗体中X坐标中较小者
         x1:  窗体中X坐标中较大者
         y0:  窗体中Y坐标中较小者
         y1:  窗体中Y坐标中较大者
返 回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void LCD_SetPos(unsigned int x0,unsigned int x1,unsigned int y0,unsigned int y1)
{
  Init_data(WINDOW_XADDR_START,x0);
  Init_data(WINDOW_XADDR_END,x1);
  Init_data(WINDOW_YADDR_START,y0);
  Init_data(WINDOW_YADDR_END,y1);
  Init_data(GRAM_XADDR,x0);
  Init_data(GRAM_YADDR,y0);
  Write_Cmd (0x00,0x22);//LCD_WriteCMD(GRAMWR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