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关于小车的疑问(我做了一个智能小车,所有模块的电压都是L298N模块提供的,导...

楼主(2017-04-25):
我做了一个智能小车,所有模块的电压都是L298N模块提供的,导致L298N很热,我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

网友A:
你的外接电源只是多少?最好用万用表量量输出端,共地端的电压值,看看是不是输入过大

网友B:
量下工作电压是多少?

网友C:
分源就行了,要么并接要么加电压串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