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通信CANBUSV1.3程序 CP2102芯片

楼主(2017-04-26):
1.安装方法,CAN分析仪插入电脑,安装CP2102芯片的驱动程序。安装完毕打开AccessPort.exe串口调试助手,波特率设置为256000。接收区域设置为“字符显示”
  注:发送指令最好使用快捷键F10 ,避免接收数据过程中,软件按钮不够灵敏。

2.关于CAN标识符 效验码和屏蔽码的关系举例如下:

  例:

  采集标识为066 067 068 069多标识500K速率的标准CAN数据

  STD04 066 068 7FE 7FE

  根据十六进制把标识分解二进制如下

  8 4 2 1  8 4 2 1  8 4 2 1
  0 0 0 0  0 1 1 0  0 1 1 0  ID:066
  0 0 0 0  0 1 1 0  0 1 1 1  ID:067
  0 0 0 0  0 1 1 0  1 0 0 0  ID:068
  0 0 0 0  0 1 1 0  1 0 0 1  ID:069

  发挥双滤波的作用,把上述ID分为两组。

  第一组
  0 0 0 0  0 1 1 0  0 1 1 0  ID:066
  0 0 0 0  0 1 1 0  0 1 1 1  ID:067

  第二组
  0 0 0 0  0 1 1 0  1 0 0 0  ID:068
  0 0 0 0  0 1 1 0  1 0 0 1  ID:069

  第一组相同的位为
  0 0 0 0  0 1 1 0  0 1 1 X  ID:066
  0 0 0 0  0 1 1 0  0 1 1 X  ID:067
  X先认为是0吧,即效验码为 066.
  X屏蔽码中也认为是0,其它为1,所以屏蔽码为7FE

  第二组相同的位为
  0 0 0 0  0 1 1 0  1 0 0 X  ID:068
  0 0 0 0  0 1 1 0  1 0 0 X  ID:069
  X先认为是0吧,即效验码为 068
  X屏蔽码中也认为是0,其它为1,所以屏蔽码为7FE

  屏蔽码一个位是1的时候,是必须比较该位的意思,某些CAN控制器则相反,只是把7FE反过来001作为屏蔽码。可以认为 (线上的CAN ID & 屏蔽码(某些芯片屏蔽码要取反)) == 效验码 则该数据允许接收。

stm32单片机源程序: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includes.h"
#include "string.h"

u8 Check_Number(u8 checkdata);
u8 ASCII_4BIT(u8 data);

__IO u8 DisRAM[50];
__IO RAMVale SRAMCOUNT;

int main(void)
{
  CanTxMsg TxMessage;
  __IO CanRxMsg RxMessage;
  uint8_t i,TransmitMailbox;
  u16 ID1,ID2,MID1,MID2;
  u32 id1,id2,mid1,mid2;
  BSP_Init();
  SRAMCOUNT.TURN = 0;
  while(1)
  {
        if ((CotrolVale & 0x01) == 0x01)
        {

  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你大爷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n");
          printf("网址:http://shop107599058.taobao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产品名:CAN分析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printf("使用说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printf("1.标准CAN数据采集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CAN速率  效验位2 屏蔽位2   CAN速率: 2000000 / CAN速率 = 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↓      ↓       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printf("  指令:STDxx XXX XXX XXX 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   ↑       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  效验位1 屏蔽位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例1:采集所有线上500K速率的标准CAN数据         例2:采集标识为 066 125K速率的标准CAN数据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STD04 000 000 000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D16 066 066 7FF 7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例3:采集标识为 066 067 33.3K速率的标准CAN数据 例4:采集标识为066 067 068 069多标识500K速率的标准CAN数据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STD60 066 067 7FF 7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D04 066 068 7FE 7FE(算法详见配套文档)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printf("2.扩展CAN数据采集方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CAN速率        效验位2           屏蔽位2   CAN速率: 2000000 / CAN速率 = 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↓              ↓                 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指令:EXT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      ↑                 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   效验位1           屏蔽位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例1:采集所有线上500K速率的扩展CAN数据         例2:采集标识为 193F1343 125K速率的扩展CAN数据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EXT0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     EXT16 193F1343 193F1343 1FFFFFFF 1FFFFFFF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例3:采集标识为 193F1343 16EBF836 33.3K速率的扩展CAN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EXT60 193F1343 16EBF836 1FFFFFFF 1FFFFFF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例4:采集标识为 16EBF835 16EBF836 16EBF837 16EBF838 等多标识500K速率的扩展CAN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EXT04 16EBF830 16EBF830 1FFFFFF0 1FFFFFF0  (算法详见配套文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3.CAN数据发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标准与扩展  数据长度                     CAN速率: 2000000 / CAN速率 = 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    ↓        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指令: SENDSTD(EXT)xx X XXXXX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           ↑       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            CAN速率  发送的数据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例1:发送500K标准CAN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SENDSTD04 8 066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例2:发送125K扩展CAN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       SENDEXT16 3 193F1343 01 02 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printf("4.单线CAN数据采集:请将CAN高连接单线数据线,CAN低连接接地端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n");
          CotrolVale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(CotrolVale & 0x02) == 0x02)
        {
          CAN_Cofig(Check_Number(Cmd[7])*10 + Check_Number(Cmd[8]));
          if (!strncmp((const char *)Cmd+4,"STD",3)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TxMessage.RTR = CAN_RTR_DATA;
            TxMessage.IDE = CAN_ID_STD;
            TxMessage.DLC = Check_Number(Cmd[10]);
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StdId = (u32)Check_Number(Cmd[12])<<8;
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StdId |= (u32)Check_Number(Cmd[13])<<4;
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StdId |= (u32)Check_Number(Cmd[14]);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TxMessage.DLC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Data[i] = (u8)Check_Number(Cmd[16+3*i])<<4;
  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Data[i] |= (u8)Check_Number(Cmd[17+3*i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(CotrolVale & 0x80) != 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ransmitMailbox = CAN_Transmit(CAN1,&TxMessage)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CAN_TransmitStatus(CAN1,TransmitMailbox) != 1);
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标准CAN数据已发送...\n");
                  CotrolVale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 (!strncmp((const char *)Cmd+4,"EXT",3)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TxMessage.RTR = CAN_RTR_DATA;
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IDE = CAN_ID_EXT;
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DLC = Check_Number(Cmd[10]);
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ExtId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xMessage.ExtId |= (u32)Check_Number(Cmd[12+i])<<4*(7-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TxMessage.DLC;i++)

完整代码:

网友A(2017-09-23):
好东西呀,可以不用买开发板了

网友A:
这个东西很好,希望更详细点

网友B(2019-01-11):
先感謝分享 , 不知是 完全自己寫 , 還是運用 ST裡 的庫